5141usr6下如何使用mmsim61里面的secpre

楼主(2009-01-06):
安装了5141usr6和MMSIM610.,无论.bashrc怎么配置,仿真时都是cadence自带的spectre,哪位兄弟知道如何使用mmsim61里面的spectre而不是自带的spectre,多谢了

网友(2009-07-30):
要编辑.cshrc or .bashrc 让MMSIM的 PATH顺序在IC5141之前
这样下spectre命令时会先找到MMSIM里的spectre而不是IC5141内的Spectre

网友(2009-12-21):
要编辑.cshrc or .bashrc 让MMSIM的 PATH顺序在IC5141之前
这样下spectre命令时会先找到MMSIM里的spectre而不是IC5141内的Spectre

引用 网友A:

谢谢相告

网友(2010-12-26):
认真踏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会这么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 a lot

网友(2011-06-28):
嗯。。两个spectre不一样么

网友(2011-08-31):
辛辛苦苦大半年,下完回到解放前

网友:
    具体应该如何设置呢?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我把mmsim path放在前面也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3-01-25):
大牛,好像不行吧,我试了下,不过还是谢谢慷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