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ger对LDO的影响(求助)

楼主(2009-01-06):
我这几天测试LDO的transient response (如load current 从0mA到50mA,有1us的rising time, 然后测试输出电压) 。其中有个结果是输出电压的variation差不多是稳定时候的7%。

可是我的导师叫我试试可不可以further improve电压的spike(就是variation)到5%以下。这个试验中pass transistor 的 aspect ratio已经调到允许的最大值了,所以他建议我在pass transistor的finger上下功夫。我上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finger的具体作用以及对MOSFET的影响的资料(只是知道增加finger可以减少W的长度之类)。本人新手,希望有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How about this idea?

Try to generate a voltage about 1.05 times of your reference voltage.
And by compare the feedback voltage from voltage dividor with it by comparator.
Once the reference voltage is larger than 1.05 times of reference voltae,
You could get a "High" signal to trigger a sink NMOS switch to reduce the current  directly to the loading.
Such would reduce the transient variation.

Of course,  once the transient has been settled down,
the NMOS switch would be turned off and the feedback loop would be go back to orignal status.

You could try this.

网友:
增加finger可以减小源漏的面积,源漏面积最大可降低为没有finger管子的1/2,同时可减小有关源漏的寄生电容。加finger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减小栅poly的电阻。

网友:
.

支持楼主!顶一个

走自己的路!!问道遥控蝴蝶西游q记推广斗地主卓越亚马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請問你的LDO需要負載電容才能穩定嗎
如果有的話可以考慮試試ESR較小的電容 不過前提是系統仍然是穩定的
一樓說的  加個NMOS來抽電流也是不錯的選擇 不過靜態電流會增加
用finger 來畫POWER MOS我也不了解 不過如果能減少POWER MOS閘極的寄生電容 應該能改善

网友:
也见过用菱形的,不过跟finger到底哪个好,俺也说不清楚

网友(2009-02-09):
引用 网友A:
How about this idea?

Try to generate a voltage about 1.05 times of your reference voltage.
And by compare the feedback voltage from voltage dividor with it by comparator.
Once the reference volta ...

Good Idea!!!

网友:
I just reviewed a patent with so-called transient boost.

IDEA: slow transient caused large output variation --> speed up transient response by fast discharging the slew-rate limited node.

Maybe you can take a look!

网友:
我对你导师的理解,增加finger可以减小pass element寄生电容和电阻,这的确会增加电路的速度,但是我认为improve有限,甚至可以忽略。
还得在op上下功夫,增加quiesent current是最直接的,另外考虑别的架构,比如class-AB,或者考虑增加一个openloop的东西在里面,比如sense到loading的时候偷偷的给你的op加大电流以加快速度等等。
别忘了加一个适当的feed through 电容在vout和FB之间。

网友(2009-03-26):
没概念啊

网友(2013-01-25):
我来捧场的,谢谢

网友:
估计改善效果有限,pass的尺寸一方面受电路指标的限制,一方面受版图的限制,不是随便取的

网友:
增大EA静态电流,结构,改变补偿电容大小,改用小寄生电阻的外接电容

网友(2013-10-12):
增加一个比较器检测波峰电流并且导通通过一个Mos来引导电流致使减小ripple的方法可行但一般不会用
1. 增加芯片复杂程度
2. 增大电路功耗
3. 限制输出电压范围
4. 必须使波峰检测电路和控制回路的总延迟达到1us之内,也就是说需要10M左右的检测频率才能实现,不现实
我建议在Vout放置一个RC filter, 又称为RC snubber,可以有效解决并且减少这种spike.非常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