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片上无源器件的高手没?请进

楼主(2009-01-06):
不知道大家用什么做片上无源器件的仿真。小弟现在在仿真TRANSFORM  为了得到高指标的TRANSFORM   需要加很多过孔来防止场的泄漏。TRANSFORM 下面也加FLOAT  SHIELD等金属,但是软件根本就仿真不动  数据太大了 。不知道国外那些做TRANSFORM的高手是怎么仿真的呢?有谁知道不? 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
我研究课题就是做片上变压器/balun。据我所知,目前芯片上作passive device做EM仿真就是两个软件,hfss和ads mom。如果你的结构是interleaved或者与此类似的,用ads mom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结构是stacked,那么根据我测试和仿真的比较,用hfss是很准的,到10GHz,用mom很不准,超过2.5GHz左右。至于你说加孔是为了防止场泄露,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如果你的东西是10GHz以下的,根本不必考虑场泄露的问题。

网友(2013-01-08):
不知到你现在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2014-02-08):
回复 网友A:

你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对片上balun等无源器件,想要在cadence里做电路的仿真,怎样可以得到电路等效模型的参数呢?对于电感,foundry会提供模型,但是对变压器并没有提供,如果根据一些参考资料自己定义一个等效电路模型,有什么比较可靠的方法来获取模型里器件参数吗?
http://wikis.ece.iastate.edu/vlsi/index.php/Integrated_Inductor_Design_using_ADS_Momentum 类似这个链接上最后提到的方式。不知你是否用过这个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我所知,号称有在pdk里提供transfomer的也有,比如美国Jazz,台湾的联电。至于像tsmc这样没有的,你只能自己建模了。先通过EM仿真得到S参数,然后你找transformer建模的论文,参考里面的模型通过S参数仿真提取模型参数。让电路模型的S参数和EM的S参数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上做 transformer ??
那電感量和Q 會多小??

目前 ac /dc 一直都須要 PC817 , transformer ,
但是 好像 也有人提過透過IC  做 PC817 方式 但是傳電壓
就是當 transformer .因為 PC817 流電流不小都須要 ma 等級

网友(2014-11-14):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做RFIC的吗?
我知道上海九浦方微电子的ePCD可以综合片上无源器件(螺旋电感,变压器,巴伦等)。
根据你给定的L,Q,圈数等参数可以给你生成多个电感。你选择其中一个后,然后还可以扫描来优化某些参数。
最后再做三维全波电磁场仿真来分析S参数等。
www.ic9cube.com

网友:
有用过Cadence vPCD的吗?好像可以综合片上无源器件。

网友(2015-04-07):
我想知道片上无源的 前景怎么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不在?我的研究课题和你差不多。可以加个好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现在的课题也是无源器件,可以加个好友吗?我想请教下您。导师刚给分配这个课题。

网友(2017-02-16):
回复 网友C:

求epcd下载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