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垂直NP型二极管的N+节的节深对ESD能力

楼主(2009-01-06):
大家好,

我有个疑问是:

垂直二极管的N+的节深对NP型的二极管的ESD过电流能力有什么影响?

十分感谢

网友A:
据说侧壁过的电流多
电流总是找阻抗最低的通路跑的

网友B:
current density increases with shallow j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侧壁过的电流多
电流总是找阻抗最低的通路跑的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这个二极管就是一个垂直的PN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rrent density increases with shallow junction.

if the diode is vertical, not the latent

does the same case exist as we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有个疑问是:

垂直二极管的N+的节深对NP型的二极管的ESD过电流能力有什么影响?

十分感谢

能具体说一下这个NP型二极管的结构吗,是在CMOS工艺中实现的吗(N+-Pwell/Psub diode)?如果是在MOS工艺中,一般都用P+-Nwell结。不过我觉得应该会有影响吧,因为the edges contribute conductance,不过不确定。以前没考虑过,因为在CMOS工艺中结深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如果要改,要多一张mask多一次implant,钱啊!有条件可以用TCAD模拟一下,或是直接Tapeout看实际结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说一下这个NP型二极管的结构吗,是在CMOS工艺中实现的吗(N+-Pwell/Psub diode)?如果是在MOS工艺中,一般都用P+-Nwell结。不过我觉得应该会有影响吧,因为the edges contribute conductance,不过不确定。 ...

谢谢你的回复
现在我们准备做一个分离PN结二极管
在定义PN结二极管参数时,想定性知道PN结 结深的影响;
现在我认为,由于电流流过PN结的不均匀性,以及电流方向性,
如果PN结太浅,会造成侧向电阻过大,从而不利于散热
一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