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06无法在cadence图形界面下跑仿真

楼主(2009-01-06):
hspice2006无法在cadence图形界面下跑仿真,就是在cadence的analog environment下,通过调用HspiceS来直接跑仿真,提示无法打开图形,而hspice2004就可以直接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2009-03-01):
我的也一样,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本站上下的2008.3 for linux就更奇怪了,运行后显示
ic:~/test # hspice hspice.sp
Using: /usr/bin/time -p /home/Synopsys/2008.3/hspice/suse32/hspice hspice.sp
/usr/bin/time: cannot run /home/Synopsys/2008.3/hspice/suse32/hspic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mand exited with non-zero status 127
real 0.00
user 0.00
sys 0.00

hspice.sp 是我netlist文件。hspice下面根本没有suse32文件,我找到它的位置
ic:/home/Synopsys/2008.3/hspice # find |grep suse32
./bin/tcltk/suse32
./bin/tcltk/suse32/lib
./bin/tcltk/suse32/lib/libtk8.3.so
./bin/tcltk/suse32/lib/libtcl8.3.so
./bin/tcltk/suse32/lib/libtix4.1.8.3.so
./bin/tcltk/suse32/tixwish
做了连接也不行,报其他错误。
用hspice64会报:
ic:~/test # hspice64 hspice.sp
/usr/bin/time: cannot run /home/Synopsys/2008.3/hspice/suse32/hspice64: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mand exited with non-zero status 127
real 0.00
user 0.00
sys 0.00
我用的SLES 10SP2 64bit ,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在命令行运行

网友:
就是在命令好运行的啊,看看上面。在cadnece ade显示的一样啊

网友:
搞定了,但是没有sda psf的license啊

网友(2009-04-01):
期盼好久的东咚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的兄弟提供个方案好吗,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好想波形文件存放的位置不对。没解决。

网友:
我搞定的是2008.03的错误,这个没有搞

网友(2009-05-04):
yes, yes,yes
this is want I want... thank you

网友(2009-09-14):
我都是用HspiceD来跑的。

网友(2009-10-25):
问题没有解决!!!!!!!!!!!!!!1

网友(2010-11-16):
╮(╯_╰)╭我连庄都没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