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实现复数LMS算法?

楼主(2009-01-07):
请教 如何实现复数LMS算法?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和实数LMS没什么差别: 只是LMS中抽头也为复数

Y(k) = X . Taps;
E(k) = D(k) - Y(k);
Taps = Taps + 2*miu*E(k)*conj(X);

网友:
注意共轭

楼主(2009-02-19):
能给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谢谢啦  我自己弄一个,得不到预期结果

楼主:
能给一个具体的例子吗?我自己弄,总是得不到预期的结果

网友(2016-05-24):
用simulink仿真下吧

网友:
参考信号用复数 就可以了啊  公式用楼上提供的

网友(2017-03-21):
回复 网友A:
你好,直接用复数不行啊,能分享一个小例子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分享一个小例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