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hartered0.35版图的问题

楼主(2009-01-07):
我用的是chartered0.35 salicide 的工艺,画了个反相器,里面只用到一层金属MET1,但是不知道标上(IN,OUT,VDD,GND)这些Label用哪一个层,我用过MET1 dg,MET1 pn,MET1 nt,都用过了,用Calibre做LVS时都通不过,查看版图提取出来的网表时,发现网表中net是用1、2、3、4命名的,也就是我标上的label不认,应该是我用的层不对。查看lvs commandfile 里面有ATTACH   Metal1_Text   m1_nodev,但是在LSW中找不到m1_nodev这个层。
请教用过chartered0.35 salicide 兄弟,MET1的label用哪一层标?
感激ing……

网友(2012-02-13):
用对应层的metal lbl,lbl标记的意思。MET1 dg,MET1 pn,MET1 nt肯定不行了。

网友(2013-08-25):
同求,哪位朋友说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2018-06-09):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正在做LVS验证,但是我添加LVS规则文件,运行LVS时,弹出未定义的层名参数:m1_nodev的问题,查看了下规则文件如下图所示,请问下您知道这个改怎么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