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Calibre 2006.4_35.37 Linux和calibre 2006.2_30.26

楼主(2009-01-07):
怎么后面的license不能用在前面版本?
calibre 2006.2_30.26的keygen产生的!
用2008的keygen都不能启动,lic认证看log上没有问题,可启动就提示Lic有问题
有谁用过Mentor Calibre 2006.4_35.37吗?有license吗?

请路过的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
2006.4的licgen产生的license可以用在2007.1和2007.4,没问题,floating的。2008还没试过。估计是你dos里面用keygen的时候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
有Windows版本没?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想

网友(2009-06-03):
能用在2005上马

网友(2010-12-10):
貌似很多licgen不能用在2006.4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