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regulator的PSRR分析问题!

楼主(2009-01-07):
上面的那个图是一个regulator,欲求它的PSR=Vout/Vdd.有篇论文对此电路的PSRR分析是将上图等效为下图,说是Vout与Vdd之间的阻抗为rds(PASS DEVICE的沟道电阻),Vout到地的电阻为Zo||Zo-reg,其中Zo为开还输出阻抗,Zo-reg为闭环输出阻抗.不知道这个等效模型是怎么推出来的?百思不得其解!麻烦各位指教下了!

如果看不到图可以看下附件里的论文,绝对没设信元^_^

网友:
只能理解rds是pass transistor的输出电阻,和电流成反比。Zo 的公式也成立,Cout和自己的等效电阻串联后和(R1+R2)并联。最后那个Zo-reg就有点难理解了。可以画small signal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5大元.........

晕!我没设信元啊?这怎么回事?难道哪里操作有误?不好意思了......不过现在图都看得到了吧?大家不用下那个论文了!

网友:
理解成PSRR就行了

网友:
Zo-reg,考虑的是闭环输出阻抗。及开环输出阻抗处以环路增益!
因为我们算PSRR的时候系统是闭环工作状态

网友:
画small signal分析一下

网友(2010-07-31):
两篇是一样的呀

网友(2011-06-21):
我理解成并联负反馈会降低输出节点的impedance
但是我觉得想不通的是
感觉计算impedance的时候将VDD考虑为交流地的
但是基数按PSR的时候又不是

网友(2017-12-31):
Vout到地的电阻为Zo||Zo-reg

网友(2021-05-14):
知道原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