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号处理 清华 胡广书

楼主(2009-01-07):
现代信号处理 清华 胡广书

现代信号处理教程(胡广书).part01.rar

现代信号处理教程(胡广书).part02.rar

现代信号处理教程(胡广书).part03.rar

现代信号处理教程(胡广书).part04.rar

网友(2009-03-15):
在找信号处理发展史,这个书上有说吗?

网友:
顺序怎么是乱的?

网友:
相当一般

相当一般啊……

网友(2009-04-16):
代信号处理教程 目录

常用符号一览表
    第1篇  时频分析
第1章  信号分析基础
    1.1  信号的时间与频率
    1.2  克服傅里叶变换不足的一些主要方法
    1.3  信号的时宽与带宽
    1.4  不定原理
    1.5  信号的瞬时频率
    1.6  信号的分解
    1.7  正交变换
    1.8  标架的基本概念
    1.9  Poisson和公式
    1.10  Zak变换
第2章  短时傅里叶变换与Gabor变换
    2.1  连续信号的短时傅里叶变换
    2.2  短时傅里叶反变换
    2.3  离散信号的短时傅里叶变换
    2.4  Gabor变换的基本概念
    2.5  临界抽样情况下连续信号Gabor展开系数的计算
    2.6  过抽样情况下连续信号Gabor展开系数的计算
第3章  Wigner分布
3.I  Wigner分布的定义
现代信号处理教程
    3.2  WVD的性质
    3.3  常用信号的WVD
    3.4  Wigner分布的实现
    3.5  Wigner分布中交叉项的行为
    3.6  平滑Wigner分布
  第4章  Cohen类时频分布
    4.1  引言
    4.2  Wigner分布与模糊函数
    4.3  Cohen类时频分布
    44  时频分布所希望的性质及对核函数的制约
    4.5  核函数对时频分布中交叉项的抑制
    4.6  减少交叉项干扰的核的设计
    第2篇  滤波器组
  第5章  信号的抽取与插值
    5.1  引言
    5.2  信号的抽取
    53  信号的插值
    5.4  抽取与插值相结合的抽样率转换
    5.5  信号的多相表示
    5.6  多抽样率系统中的几个恒等关系
    5.7  抽取和插值的滤波器实现
    5.7.1  抽取的滤波器实现
    5.7.2  插值的滤波器实现
    5.7.3  抽取和插值才目结合的滤波器实现
  第6章  滤波器组基础
    6.1  滤波器组的基本概念
    6.2  滤波器组的种类及有关的滤波器
    6.2.1  最大均匀抽取滤波器组
    6.22  正交镜像滤波器组
6.23  第M带滤波器
     6.2.4  半带滤波器
    6.2.5  互补型滤波器
    6.3  半带滤波器设计
    6.4  多抽样率系统的应用简介
第7章  两通道滤波器组
    7.1  两通道滤波器组中各信号的关系
    7.2  Go(z)和G(z)的选择
    7.3  标准正交镜像滤波器组
    7.3.1  标准正交镜像滤波器组中的基本关系
    7.3.2  FIR标准正交镜像滤波器组
    7.3.3  11R标准正交镜像滤波器组
    7.4  共轭正交镜像滤波器组
    7.5  共轭正交镜像滤波器的设计
    7.6  仿酉滤波器组
    7.7  两通道仿酉滤波器组的Lattice结构
    7.7.1  FIR系统的Lattice结构
    7.7.2  功率互补FIR系统的Lattice结构
    7.7.3  两通道仿酉滤波器组的Lattice结构
    7.8  线性相位准确重建两通道滤波器组
    7.8.1  两通道滤波器组中的制约关系
    7.8.2  由谱分解求H0(z)Hl(c)
    7.8.3  Lattice实现
    7.9  树状滤波器组
  第8章  M通道滤波器组
    8.1  M通道滤波器组中的基本关系
    8.2  M通道滤波器组的多相结构
    8.3  混叠抵消和PR条件的多相表示
    8.4  M通道滤波器组的设计
    8.5  复数调制滤波器组
    8.5.1  DFT滤波器组
    8.5.2  DFT的滤波器组解释
8.5.3  DFT滤波器组的多相结构
现代信号处理教程
    8.6  余弦调制滤波器组
    8.7  余弦调制滤波器组准确重建的条件
    第3篇  小波变换
第9章  小波变换基础
    9.1  小波变换的定义
    9.2  /j、波变换的特点
    9.3  连续小波变换的计算性质
    9.4  小波反变换及小波容许条件
    9.5  重建核与重建核方程
    9.6  小波的分类
    9.6.1  经典类小波
    9.6.2  正交小波
    9.6.3  双正交小波
    9.7  连续小波变换的计算
    9.8  尺度离散化的小波变换及小波标架
    9.8.1  尺度离散化的小波变换
    9. 8.2  离散栅格上的小波变换
    9.8.3  小波标架理论介绍
第10章  离散小波变换的多分辨率分析
    10.1  多分辨率分析的引入
    10.1.1  信号的分解近似
    10.1.2  树结构理想滤波器组
    10.2  多分辨率分析的定义
    10.3  空间Vj,Wi;中信号的分解
    10.4  二尺度差分方程
    10.5  二尺度差分方程与共轭正交滤波器组
    10.6  Mallat算法
    10.7  Mallat算法的实现
    10.8  小波变换小结
  第11章  正交小波构造
    11.1  正交小波概述
    11.2  由H(n)递推求解P(T)的方法
    11.3  消失矩、规贝j性及支撑范围
    11.4  Daubechies正交小波构造
    11.5  接近于对称的正交小波及Coiflet小波
  第12章  双正交小波、小波包及小波提升方案
    12.1  双正交滤波器组
    12.2  双正交小波
    12.3  双正交小波的构造
    12.4  双正交样条小波
    12.5  正交小波包
    12.6  小波提升方案
    12.6.1  小波提升方案的背景
    12.6.2  小波提升方案的基本原理
    12.6.3  正交和双正交小波变换分解为小波提升方案
    12.6.4  小波提升方案的应用
  第13章  基于小波变换的信号奇异性检测及去噪
    13.1  信号的奇异性检测
    13.1.1  Lipschitz指数
    13.1. 2  傅里叶变换与信号的规则性
    13.1. 3  小波变换与信号的奇异性
    13.2  基于小波变换的信号奇异性检测
    13.2.1  小波变换与信号的李氏指数
    13.2.2  小波变换的模极大值
    13.3  由小波变换的模极大值重建信号
    13.3.1  小波变换的奇异点及信号的重建
    13.3.2  由小波变换模极大值重建信号的思路
    13.3.3  由小波变换模极大值重建信号的交替投影算法
    13.4  小波去噪
    13.4.1  小波去噪的原理
    13.4.2  小波阈值施加的方式
现代信号处理教程
    13.4.3  小波阈值估计的思路
    13.4.4  MATLAB中的小波阈值
附录  关于所附光盘的说明
索引
参考文献

网友(2009-05-18):
FEN SHU BU GOU!!謝分享!!

网友(2009-09-16):
急需!!!!!!除了谢谢,不知道该说什么!!!!!!!!

网友:
好书一本 谢谢楼主

网友:
好书一本 谢谢

网友:
楼主太强了 居然是word 版的

网友(2009-10-18):
怎么好像打不开???

网友(2010-08-14):
1# wukui1512

网友(2011-06-25):
回复 楼主: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
没钱了,只有来顶贴了!

网友(2013-12-11):
好书, 收了,感谢

网友(2014-07-07):
謝謝分享 應該是很棒的書

网友:
回复 楼主:

   ,,,,,,,,,,,,,,

网友:
回复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