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该cadence ic能否安装

楼主(2009-01-07):
不知该cadence ic能否安装,文件如下:
cadence ic6.0包括
IC610_lnx86.Base                              5 cd
IC610_lnx86.ISR200612081658        3 cd
ic610_1.dat

如能安装,请高手指点安装方法,谢谢!

网友:
可以安装,不用那个升级包,只要base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升级包安装出来会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save state,确切的说.artist_states没法保存,里面永远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