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联调高手一个小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2009-01-07):
多个FPGA如何使用一个JTAG呢?
可以给我发份原理图或者参考资料吗?
lanious@126.com

网友:
P.102 JTAG mode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data_sheets/ds312.pdf
任何一个FPGA的datasheet都有介绍

网友:
网上直接搜一下,好多!

网友:
现在有工具支持同时对一条JTAG链上的多个FPGA里的信号做trigger和capture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网友:
FPGA的jtag chain可以连起来的

网友A:
两句话答案

所有FPGA共享 TCK, TMS, TRST.
TDI 进第一个 FPGA 的 TDI 进口, 它的TDO 出接第二个FPGA TDI 进口,以次到最后个FPGA, 它的TDO 出接到总线的T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FPGA共享 TCK, TMS, TRST.
TDI 进第一个 FPGA 的 TDI 进口, 它的TDO 出接第二个FPGA TDI 进口,以次到最后个FPGA, 它的TDO 出接到总线的TDO.

学习了,下次两个FPGA用一个JTAG口,免得下载线换来换去麻烦死了~

网友:
8楼说得对,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下上级器件的TDO电平和下级器件的TDI电平要匹配,不是说要完全一直,但是至少要兼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