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新手问题

楼主(2009-01-07):
在用astro做expand时很多教程都说第二个空要填入.NETL的文件,但是我用astro2007的时候填那个不行,后来改成.CEL的文件就行了.而且我的设计库里面也只有CEL的文件夹,没有NETL的文件夹.请问高手是不是新版本的astro不产生NETL的文件夹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Connect Ports to P/G时,将cell types中的pad选中时,就会说电源pad的vdd没有定义,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谢谢啦.

网友:
在用astro 做netlist in
的时候,你最好不用2007版的,这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
astro这个版本是由bug的,
你最好用2005版本进行netlist in
而且用auVerilogToCell 的命令就可以了。
至于你在connect PG 是出现的问题,应该是你们的PAD library
没做好。你们应该重新作。

楼主:
恩。那我再重新弄一下看看。。谢谢大大指教了~·

网友:
在verilog in 的時候有error message?
正常狀況下.verilog in成功.
Astro library目錄下會出現"NETL"的子目錄

网友:
楼梯毯安装及其保养常识

楼梯毯安装及其保养常识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别墅和复式房占有率的增高,使楼梯的市场销售量剧增,而目前市面上梯面材质多为木质钢琴漆、大理石、玻璃等,虽然外观漂亮,但都存在易滑,易磨损和安全隐患,而国内大多数客户采取的黑色防滑条、剪裁整块地毯后用胶粘贴的方法,一不美观,二不环保,三会损坏梯面,所以在中国市场上楼梯毯是一个很大的空白。
   用楼梯垫可以避免客户家中楼梯梯面的划伤和过度使用造成的磨损,从而延长楼梯的使用寿命;同时该产品还具有超强的防滑功能, 可以保护客户及其家人在上下楼梯毯时的安全;它还具有优良的静音效果,可使您免受上下楼时声响的干扰;并且它的精美设计及外观让您的楼梯,穿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起到很好的装饰作用,成为您家居装修中的一个亮点。
   楼梯毯通用标准尺寸:65CM*24CM*3CM,适用于楼梯踏板宽为70CM到120CM的任何材质楼梯踏板,适用面广泛
   安装楼梯垫方法:
   1、将所要铺装的楼梯毯打扫干净;
   2、测量楼梯毯的尺寸和安装踏毯两侧预留的尺寸,确定好安装位置;
   3、把楼梯毯放在楼梯踏板确定好的安装位置,用手固定住踏毯的前方,撕去PVC龙骨部位的胶带,然后粘贴在楼梯毯上,用橡皮锤或用手压紧胶带与梯面接触的部位;
   4、再掀起毯面前方,撕去另外两个小胶带,粘紧即可。(07年新品取消了前面两个小胶带,安装更加简便,且可以平日掀起毯面清洁梯面);粘好后请在2小时之内不要随意踩踏胶带处。

网友:
应该只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2009-02-11):
这个与版本更新相关,如果要产生NETL 文件夹必须用将要淘汰的命令: auVerilogIn

网友(2009-09-15):
我用的2007的astro 时候也是没有NETL的文件夹,只有CEL的文件夹,而且还没有auVerilogIn 这个命令,只有auVerilogToCell这个命令.

网友(2014-04-01):
同上,我也遇到了,只是我用的是2005版本的,也是auVerilogToCell,但是没有expand,是不是后面还要重新做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