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悬赏--请教高手分析一个电路,确定一个IC!

楼主(2009-01-07):
在分析一台仪器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的,
芯片的正面被磨掉了,
我按PCB画出的电路原理图,
我模拟电路知识实在是汗颜,
只好到这里来请教高手了。

用POWERPCB画的,不太清楚,不过应该能看。
这个芯片应该是运放,用来控制两个三极管从而控制LED的
左面的三脚IC为 7808,右下角的是7812,两个同时对IC进行供电,
另外7808和7812又是由一个整流桥提供的37V供电,左面得到20V,右面得到17V,
上电以后,绿色的LED常亮。
谢谢诸位了,着急着急着急着急中。。。。。。。
谢谢大牛的支持,这次发送了PDF的图,目前我画的图整体也就到这一步了。需要检测什么请吩咐。
电路的功能大概就是通过两个接头检测物体,然后显示电流和电压,有一个ma的电流表和一个8位数码管来显示,数码管显示的是电压。
1.pdf (114.03 KB , 下载次数: 6 ) 这个 是 电路的总图
yunfang .pdf (117.55 KB , 下载次数: 7 ) 这个是 IC部分的图

网友:
楼主的图不是很清楚
1)OP(假设)的PIN4接A4的PIN3,应该是+8V吧
2)A3的中间PIN是不是0电平?
3)红色LED是否反了?这样接法该LED不会亮的
4)几个交叉线是否连接了,看不清楚

粗略看来,好像是一个电源检测的电路。LED指示各种生成的电源是否正常。OP的PIN2应该是检测输入点。一个电容跟两个电阻并联是反馈电路。接入IC正常时,输出1.2伏的电压使三极管导通,+12电源在LED上形成通路将其点亮。
最好发个清晰的图,再进一步看看(尤其标明A3A4各点电压,和连线中的交叉点)

网友:
版主

版主,你图的原理图有点乱,,,     建议你找个模电好的同学把这个图重画一下,  并注明里头元件的参数..    或许我可以帮上点忙,   这似乎是一个电压取样电路.

楼主:
谢谢版主,图还在整理当中,模电好的我们这里还真找不到,我尽量把图重新画好,然后把参数都写好。
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