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里头元件如何去选用, 其中的元件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01-08):
这个图是用在DAC输出的I/
v转换与LFP电路. DAC输出音频电流信号,通过上面的电路转换成电压信号,再经过低通滤波输入耳机.其中DAC输出的电流大小为:4mA Vpp,通过I/V转换成2.1v RSM的电压,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其中的0.1U电容是退耦用.但别的不太清楚有什么用,到底该怎么选择它的大小.
各位,讨论一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
第一级是个TIA电路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输出电压和和电流的关系 Vout=I x R1(R2). R1 R2是跨导电阻。C1,C2加入一个零点,平衡输入引起的极点。或者简单的认为减小噪声或者自激(降低带宽)。

网友:
第二级是个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是一种很成熟的电路。只需要根据gain和带宽等要求选择RC参数即可。到网上搜一下会有很多结果。在论坛上也有很多讲运放滤波器的书,任何一本都会有这个电路。本例中是差分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