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powerpc开发高手

楼主(2009-01-08):
前端AD信号采集,然后通过双千兆冗余网络发送出去。初步选定采用mpc83xx系列芯片,有相关开发经验的高手请联系 sun422@gmail.com

网友:
好事!有事情做我觉得是好事。虽然我本人能力有限,也没时间去处理,不过还是帮忙顶一下。
从你的描述来说,你需要个AD到CPU的驱动。不过以个人经验来说,BSP工程师更关心下面的事情:
1.整个系统准备采用什么操作系统? Linux, vxWorks 或者是其他?
2.用什么介质存放bootloader? 当然一般来说,系统都会配置一块flash来存放bootloader. 如果是flash,用什么flash? 或者还还是用硬盘? CF卡? 或者说就没有存储介质?
3.用什么样的RAM? SDRAM/DDR/DDR2 ?

另外的两个问题是跟上层应用有关:
1. CPU通过什么途径和AD通信?如果有中断,请说明。
2. 双千兆的网络跑什么协议? TCP/IP 还是ATM? 或者其他? 另外,1000M PHY用什么芯片,这个也需要说明

其他的有关细节,我觉得能说明白就说明白。

楼主:
感谢关注
1 操作系统打算采用vxworks
2 CF卡
3 DDR或者DDR2

4 如果采用pci总线就用中断方式,或者直接DMA传输
5 双千兆配置成双冗余方式,tcp/ip udp

网友:
关于存储介质的问题,如果是采用CF卡的话,那你用什么东西放bootloader,?CPU的第一条指令从引导介质读取,这个时候不可能有软件的驱动去配置它。这需要引导介质在没有驱动的其况下也是可读的,我们习惯于在CS#0接一块NOR flash做boot flash,因为NOR flash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读取的。 当然,用Samsung的OneNand也可以引导系统。我不太确信系统是不是可以从CF卡引导。

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CPU支持作为从系统被主系统引导,这样可以从主系统获得引导代码,而不需要额外的介质来存放bootloader.

网友(2009-09-12):
很好很气哦昂

网友(2010-02-05):
高科技,很深奥啊,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