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rail to rail是什么概念?如何理解?

楼主(2009-01-08):
学习运放,正困惑着,先谢

网友:
就是天到地了.(允许一点儿Vsat,200mV).

输入输出都是. 主要是指输出. 3V系统在大约0.2-2.8.

网友: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好了,输入到输出

网友:
好象是轨对轨的意思,有次问师兄了,但具体什么还不清楚

网友:
全擺幅輸出入~

上到  VDD 下至 ground

网友:
应该是电源到地把

网友:
请教各位,rail to rail是什么概念?如何理解

if your positive supply voltage is vdd and negative supply voltage is gnd.
Your output swing is from vdd to gnd.
This is maximum output swing.

网友:
输出能达到供电电压范围,例如运放-12V,12V供电,则基本上在-12V-12V的输出区间上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不知道哦啊

网友:
输入轨对轨,比如电源是单电源3.3V,那么输入就是从0-3.3V。一般的运放是不可以这样的,只有rail-to-rail的可以
我曾设计过,不是太好仿真的

网友:
理解成全摆幅得了,……

天到地的理解,更形象了

网友(2009-03-08):
Rail-to-Rail: VDD ~ VSS
Sometimes require both INPUT and OUTPUT Rail-to-Rail.

网友:
一个小小的问题竟然又那么多人回贴...

网友:
因为大家都懂,我也加深印像了

网友:
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