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流随温度关系?

楼主(2009-01-09):
有人说温度高,电流小。有人说温度高,电流大。到底是怎样的呢

网友:
如果nmos管所加的栅源电压和漏源电压不变的话,当温度升高时场效应管的阈值电压会变低,不管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由
nmos的I-V函数关系可见阈值电压变小会导致漏源电流变大,所以温度升高电流变大。

网友:
请教数字电路工作速率随温度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温度低的时候是否运行速度快一些

网友(2009-02-11):
温度低的时候运行速度快

看了一下Hspice模型,温度低的时候运行速度快

网友:
自己验证
pspice仿真,设置温度参数

网友:
帮你加加人去

网友:
这个问题,教科书上都有麻

网友(2012-10-16):
收穫良多~感恩~~~

网友:
学习到了,以后多逛逛论坛

网友A(2012-12-24):
我试着分析下,不一定对啊,首先需要考虑管子工作的bias circuit,根据Idsat=UC(W/L)(Vgs-Vth)^2,温度与迁移率U,阈值电压Vth均是负温度关系,即T增大,另一个减小。
     情况1.当饱和电压较大,Vgs>>Vth,Vth温度关系忽略,Idsat与温度是负关系。
     情况2.当饱和电压较小,Vgs~Vth,Idsat与温度是正关系。
     对于一般的MOSFET,模拟电路中为了获得较大的跨导,往往把bias circuit饱和电压(Vgs-Vt)选取得较大,因此可以不考虑阈值电压的影响,于是饱和源-漏电流通常都具有负的温度系数。
     其次,数字电路中需要考虑工艺对管子的影响,90nm工艺以上温度增大,管子迁移率减小,FET导通电阻增加,电流减小,delay增大,PVTmax是Worst Corner。但是65nm以下工艺出现温度反转效应(见下图),当温度降低,delay增大,Worst Corner不再是PVTmax,而可能是PVTmin,迁移率增大(fast switching),Vth增大(slow switching),需要考虑迁移率,Vth等因素,看哪个更占主导地位,温度的增大,可能导致电流增大,或减小,这里需要具体分析,保守的做法是分析timing时cover到这两个情况。

温度反转效应

温度反转效应

温度反转

温度反转

网友:
温度升高,迁移率下降,阈值电压也会下降,仿真一下比较好。但是感觉电流是与温度成正比的,以前好像看到有书上说,器件加入寄生电阻,就是防止温度_电流的正反馈,导致器件被烧毁

网友:
温度高,漏电流就大了。。

网友(2015-08-26):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最近就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Increase the temperature, the current Increase.
In the Same condition:
T = 27

T = 27 T = 125

ID1
1.216E-13
2.220E-13
3.221E-13
4.221E-13
5.221E-13
6.221E-13
7.221E-13
8.222E-13
9.222E-13
1.022E-12
1.122E-12
1.222E-12
1.322E-12
1.422E-12
1.522E-12
1.622E-12
1.722E-12
1.822E-12
1.922E-12
2.022E-12
2.122E-12
2.222E-12
2.322E-12
2.422E-12
2.522E-12
2.622E-12
2.722E-12
2.822E-12
2.922E-12
3.022E-12
3.122E-12
3.223E-12
3.323E-12
ID1
3.04E-11
3.22E-11
3.24E-11
3.25E-11
3.26E-11
3.27E-11
3.29E-11
3.30E-11
3.31E-11
3.32E-11
3.33E-11
3.35E-11
3.36E-11
3.37E-11
3.38E-11
3.39E-11
3.40E-11
3.42E-11
3.43E-11
3.44E-11
3.45E-11
3.46E-11
3.47E-11
3.48E-11
3.49E-11
3.51E-11
3.52E-11
3.53E-11
3.54E-11
3.55E-11
3.56E-11
3.57E-11
3.58E-11

网友(2015-09-27):
有钱人 啊爱谁谁的

网友:
掃個溫度變化看看就知道了阿

网友(2016-08-08):
回复 网友A:

在你的分析中“模拟电路中为了获得较大的跨导,往往把bias circuit饱和电压(Vgs-Vt)选取得较大”。然而为了获得较大的跨导,需要设置较小的(Vgs-Vt)。

网友:
数字电路而言(电源电压不变),温度高,电路大,但是速度变慢。

网友(2023-03-24):
一般是温度高,电流大

网友(2024-08-15):
温度升高时,饱和区的MOS管电流通常会减小,而截止区的MOS管电流则会增加。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分析下,不一定对啊,首先需要考虑管子工作的bias circuit,根据Idsat=UC(W/L)(Vgs-Vth)^2,温度与迁 ...

学习了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