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安装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9-01-09):
Astro2006,系统是Fedora7,机器是X61。安装运行后在软件界面键盘无效,鼠标能用。求解决方法。谢谢了先!

网友:
恩。这个。。。你的系统改成英文的就行了。。。这个问题我之前也弄了很久啊。。。
不过说来你怎么跑这边来问问题了?似乎不对版。。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我试一下

网友:
偶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遇到过,在verilog to cel 中选择文件时astro会死掉,让它呆在那里,
在另一个工作区再开一个,键盘就能用了,真是奇怪

网友(2009-03-23):
請在RHEL4中使用atro

网友(2009-08-22):
我也蠻需要的

网友:
共同进步!1

网友(2010-04-12):
对eda支持的好的还是RHEL4

网友:
rhel4中有个uncompress: Command not foun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