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中瞬态仿真(tran)使用UIC与不用的区别

楼主(2009-01-09):
hspice的瞬态仿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使用UIC,另一种是不用。对这两种方式一直都很疑惑,帮助文档说使用UIC时HSPICE会跳过DC工作点的计算,直接用用户定义的初始条件作为瞬态仿真的起始值。我的疑问是用户通常定义的起始值有可能是错误的(不符合KCL/KVL;用户要是事先知道准确的起始值的话,就不需要仿真器了吧),我在仿真的时候设过一组违背KCL/KVL的初值,然后仿真了下看看HSPICE是如何处理的,发现HSPICE 在t=0时刻有跳变,即从用户自定的违背KCL/KVL的初值跳变到符合KCL/KVL的初值。既然HSPICE又要再算一遍初值那么用户自定义初值还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当不使用UIC时,HSPICE会用DC工作点作为初值(帮助文档上说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仿真显示HSPICE会计算两次直流工作点,ONE FOR DC,THE OTHER FOR TRAN. 而且两个工作点还不一样!!!改变直流电压并不会改变TRAN的工作点,请问有人知道原因么?

网友(2012-04-16):
DC operation point can be different from transient operation point, because when calculating DC operation point, all inductors are shorted and all capacitors are open. But in transient, inductors and capacitors are not short/open. v(L)=L*di(L)/dt, and etc.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顶顶顶啊!

网友(2013-06-24):
这个问题没人会打吗?@EETOP 大牛

网友(2014-07-28):
关注这个问题,不知道UIC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4-10-21):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说你设过初值,你是不是用.ic语句设置的初值?如果不是,你是用什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
楼主你说:“我在仿真的时候设过一组违背KCL/KVL的初值,然后仿真了下看看HSPICE是如何处理的,发现HSPICE 在t=0时刻有跳变,即从用户自定的违背KCL/KVL的初值跳变到符合KCL/KVL的初值。”,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再去做一下设置一组对的初值,看hspice是怎么处理的?我猜测有可能是用户设置了初值之后,hspice会检查一下对错,而不是像楼主说的再算一遍,如果错了hspice会去再算,如果对了hspice就用用户设置的,可能检查比算一遍速度快很多吧。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错,期待楼主实验验证后回复。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围观,持续关注!

网友(2015-07-14):
这个初始值的设置 只是防止类似于双稳态电路的不确定状态 实际电路的静态工作点以SPICE计算稳准,凡是SPICE可以计算的TA就会覆盖用户设置的值 ,凡是SPICE无法计算的 模棱两可的(如双稳态电路的存储值)SPICE选取用户定义的初始值。
例如.IC V(X)=1.2V
      .TRAN 1p 100n UIC
或者
     C1  n1 0 10p IC=1.2V
     .TRAN 1p 100n UIC
(但是我不确定UIC和.IC 语句是不是同时具备)

网友:
楼主说“我在仿真的时候设过一组违背KCL/KVL的初值,然后仿真了下看看HSPICE是如何处理的,发现HSPICE 在t=0时刻有跳变”
Hspice 采纳了你的初始激励  但是你的初始激励不满足KCL KVL方程,所以初始状态只是一个暂态过程,随后电路会迅速跳变到稳态。
希望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网友(2023-04-27):
使用UIC,允许user用一个定义好的初始状态开始跑。在电路规模很大时,跑一个start up可能要花很久时间,不想每次都跑,就可以把startup 后的状态保存下来,下次仿真时直接调用,节省仿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