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置差分输入的AC激励源???

楼主(2009-01-09):
对全差分放大器进行交流AC仿真,获得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差分输入的激励源应该如何连接,如何设置呢?

网友:
办法很多。最简单就是用DC=0,AC=1电压元跨过两极。然后用1H电感接其中一端到共模直流电压元上。

楼主:
不是很明白楼上所说的激励电路,“两极”指什么?1H电感一端接到共模直流电压源上,那另一端呢?1H电感有什么作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万分感激!

网友:
另一端接地呀. 1H电杆足够大,AC开路,但是DC提供common mode voltage.
AC的两极就是输入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