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热钱或卷土重来 房价恐再现虚高---附部分网友礼貌的“热评”

楼主(2009-01-09):
社科院:热钱或卷土重来 房价恐再现虚高---附部分网友礼貌的“热评”

网友: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刘琳

  今年虽然是牛年,但大部分国人都很难将今年的资本市场同“牛”字联系在一起。
近日,社科院发布报告表示,国际资本的暗流涌动以及我国的各项救市政策,很可能会在下半年为我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带来久旱逢甘露的“惊喜”。报告预测,数月后,热钱有可能再次出现回流,从而再次向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注入泡沫,将市价推至虚高。

  热钱或回流推高房价

  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张明在报告中表示,2009年上半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各个金融机构都将以去杠杆化为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国际资本仍将继续出售风险资产,资金会不断向欧美“老家”撤退。但是进入下半年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将接近底部。

  “国际资本会重新出现回流新兴市场的情况,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回流一大方向。”张明表示。国际资本流动存在两条渠道输入我国资本市场。“其一是外汇占款。外汇储备增长会通过增加基础货币的形式作用于资本市场。其二便是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进入的短期资本。”张明介绍。

  因此,今年上半年,由于国际资本流出的影响,我国股市及楼市的调整仍将持续进行。但下半年后,国际资本的流向一旦再度逆转,就可能推高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整体价格。其中,股市泡沫由于前期被充分挤出,因此价格被大幅推高的可能性相对有限。但楼市由于还未完全结束调整期,那么热钱的推波助澜则有可能让房地产业吹出更大的泡沫。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目前学术界有一个比较受认同的看法,就是随着央行不断调低基准利率,以及可能将出现的热钱回流,下半年通货膨胀或许会重新抬头。 “应密切关注各项经济指标,一旦出现回暖,政策就应当开始向防范资本市场重现泡沫和通货膨胀抬头的目标倾斜。”张明认为,为防范热钱不合理流入,进入下半年后,我国政府应密切监控贸易和直接投资项目的真实性,并同时监控地下钱庄的动向。

  救市过度也会助长泡沫

  社科院报告提出,热钱回流只是我国资本市场未来面临的问题之一。最大的风险却在我们自身,即为了刺激经济而可能采取的过度救市措施。热钱回流与过度救市综合作用,会对资本市场带来莫大风险。

  在1月6日举行的搜狐2009中国地产新视角别墅高峰论坛上,中广信地产服务机构副总经理卢校表示,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在“保增长,控内需,调结构”的思路下,应该担当起社会责任和历史的使命。他预计2009年的楼市成交量进一步萎缩的话,政府肯定会在下一步的调整中行使法律手段,或者是行政手段来加速房地产行业的回笼。

  对此,张明认为过度的救市政策应该谨慎考虑。例如目前流传政府可能推出的房地产信托基金实际上是在为房地产商托市,在保住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可能也保住了泡沫。会为未来的房地产业发展留下隐患。

  郭田勇也指出,与其地方政府花钱买房托市,不如将这笔资金用于对房地产商的补贴,从而鼓励开发商降价。“可以减税,或者直接补贴。”郭田勇表示,“由于地方政府在前期卖地过程中获利甚大,因此目前应该让利一部分出来给开发商,才能提高开发商降低房价的意愿。”

==========================

2009-01-09 13:24:25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胡说八道,断了这类砖家的皇量吧,让其下海谋生

2009-01-09 13:19:57搜狐福建省网友 IP:117.25.180.*

与其地方政府花钱买房托市,不如将这笔资金用于对房地产商的补贴,从而鼓励开发商降价

2009-01-09 13:08:05搜狐上海市网友 IP:已隐藏

白痴社科院, 什么叫恐再现虚高,难道现在房价不虚高了么?
虽然不能断定社科院和房地产js是否是一丘之貉,
09年经济不景气已是必然,
持续观望不买房
白痴社科院, 你就接着忽悠吧

2009-01-09 12:29:56搜狐宁波市网友 IP:已隐藏

现在不虚高吗?走狗

2009-01-09 12:13:4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124.192.118.*

房屋的合理价格
每平米房价与为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相近比较合理。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收入计算一下当地的房价是否合理。。价格太离谱的话还是别买了。就像股市高位被套一样。不要盲目轻信所谓专家言论。广大公民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2009-01-09 13:06:55搜狐广州市网友 IP:已隐藏

建议专家赶紧去抄底

2009-01-09 13:05:15搜狐上海市网友 IP:222.44.37.*

闭门造车的傻瓜专家太多太多....................

2009-01-09 13:01:50搜狐美国网友 IP:172.160.30.*

你就大声忽悠吧:)看有几个相信的?!

2009-01-09 13:01:16y1680168@sohu.com| IP:117.22.6.*

不如将这笔资金用于对房地产商的补贴!!!!

2009-01-09 12:57:47搜狐成都市网友 IP:221.237.17.*

社会就因为有了你这样的懒汉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不和谐的,不努力工作,天天想30岁就买房,我呸哦,美国也是租房的多嘛,我们都是40-50岁才买得起房。买不起房的就天天骂人,而不问问自己努力工作没有,就算买不起也可以租房嘛

2009-01-09 12:56:46搜狐昆明市网友 IP:222.221.252.*

还给开发商让利!?

2009-01-09 12:55:05搜狐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这些"砖加"知道房价会涨,我们老百姓都不买,让给他买,有钱让你赚还不行吗?你们这些"砖加"有钱不赚,脑残啊,全国人民暂时都不打算买房,让你们炒,多赚点,一堆脑残"砖加"还到处嚷嚷,闭上你们的臭嘴.

2009-01-09 12:51:31搜狐湖南省网友 IP:58.44.129.*

中国的专家不是没脑子,而是没良心!

2009-01-09 12:51:00搜狐玉林市网友 IP:222.218.15.*

社科院有热钱?哈哈!过冬都来不级.还热钱笑死人的了!

2009-01-09 12:47:06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其中,股市泡沫由于前期被充分挤出,因此价格被大幅推高的可能性相对有限。但楼市由于还未完全结束调整期,那么热钱的推波助澜则有可能让房地产业吹出更大的泡沫。"
挤出泡沫的不去炒,而去炒高高在上的房地产,只能说明:机构再股市中已全身而退,而在房地产中机构被套,其试图采用继续推高房价的手段,达到出货的目的。看谁接最后一棒吧。
最坏的情况是:机构绑架政策,用纳税人的钱,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办法,给他们解套。

2009-01-09 12:43:40搜狐大庆市网友 IP:已隐藏

不论房价多高,有人买才是硬道理。

2009-01-09 12:40:35搜狐大连市网友 IP:已隐藏

降息赶走热钱!

2009-01-09 12:35:26搜狐淄博市网友 IP:已隐藏

政府可以把房价压下来,但必须禁止外资购房,毕竟土地有限

2009-01-09 12:34:55搜狐北京市网友 IP:219.236.160.*

开发商已经扼住了政府和银行的脖子。

太有道理了,服你了

推荐精华
2009-01-09 12:30:50社区用户:再次唱响东方红
移到蜡烛人上
给此人发消息
IP:220.248.0.*

社科院现在也沦为房地产的走狗了!!

我倒是真希望现在外资来炒我们的房地产的底,也希望房价在继续上涨,涨到我们目前房价的10倍以上,目前的房价还有人买,等涨到都买不起的地步多好,这叫站的越高,跌的越残!!!

社区用户:心梦2009
移到蜡烛人上
给此人发消息
IP:220.190.217.*

呵呵,忽悠,接着忽悠!

2009-01-09 12:24:15搜狐淄博市网友 IP:已隐藏

房地产市场不崩盘就是万福。还企望涨价,门都没有。。。。

2009-01-09 12:19:15搜狐大庆市网友 IP:已隐藏

强烈支持外资买断960万平方公里。

2009-01-09 12:15:20搜狐杭州市网友 IP:已隐藏

你给我闭嘴吧

2009-01-09 12:11:55搜狐北京市网友 IP:124.192.118.*

房屋的合理价格
每平米房价与为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相近比较合理。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收入计算一下当地的房价是否合理。。价格太离谱的话还是别买了。就像股市高位被套一样。不要盲目轻信所谓专家言论。广大公民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2009-01-09 12:11:37搜狐美国网友 IP:192.203.57.*

这帮家伙想吓唬谁?

2009-01-09 12:10:25搜狐金华市网友 IP:已隐藏

呆子专家

2009-01-09 12:03:46搜狐佛山市网友 IP:已隐藏

按专家说法,是不是抓紧时间买房?
你这说法,俺是不相信的。

2009-01-09 12:03:15搜狐西安市网友 IP:已隐藏

太露骨太幼稚了,内需不是靠这种连唬带骗的手法拉动的,

2009-01-09 12:03:05搜狐北京市网友 IP:221.219.135.*

买不买房看需要,不用光看房价。
自己住的房子,涨跌都无所谓,让专家去忽悠吧!

2009-01-09 11:58:3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219.235.231.*

这个蛊惑人心的伎俩也太无知和幼稚了,太无耻了。

2009-01-09 11:56:55搜狐青岛市网友 IP:124.135.10.*

专家们脑残:外资不抄底美国优良的股市房产,跑到中国来干吗?中国外贸经济都死火了,那来的外汇热钱入境?!

2009-01-09 11:55:57搜狐北京市网友 IP:124.192.118.*

房屋的合理价格
每平米房价与为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相近比较合理。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收入计算一下当地的房价是否合理。。

2009-01-09 11:48:01搜狐上海市网友 IP:124.77.114.*

只要领导指示.中国社科院明天会说:其实男人比女人更合适生孩子!

2009-01-09 11:47:07搜狐河南省网友 IP:已隐藏

千万别听这些所谓的专家胡言乱语,都是一帮脑残。

2009-01-09 11:36:47搜狐威海市网友 IP:已隐藏

/不要相信专家

2009-01-09 11:35:11搜狐网友 IP:119.176.92.*

废纸!!!

2009-01-09 11:34:27搜狐杭州市网友 IP:已隐藏

中国啊 !!!
我们还能相信谁……

2009-01-09 11:31:2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124.64.68.*

境外都开始抛售中资银行股票了,还造谣说什么热钱卷土重来,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2009-01-09 11:30:21搜狐天津市网友 IP:已隐藏

社科院的教授们:你们安心的做点学问吧,不要再为了你们自己的私利来坑老百姓了.你们有车有房了,我们还没有;你们银行有存款,我们没有;你们有小密,我们还没有老婆那?集点德吧,管好你们嘴,它是用来吃饭的,说真话的,不是用来放出污染环境的脏气的!!!!!

搜狐桂林市网友 IP:116.1.42.*

瑞银、美国银行都在忙着抛售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股票收回资金,拿来的热钱?怎么研究的?

2009-01-09 11:23:16搜狐上海市网友 IP:已隐藏

为开发商鸣锣开道充当马前卒。

2009-01-09 11:23:15搜狐北京市网友 IP:123.122.101.*

我是卖菜的,我们换换位子,我来当社科院专家,研究个什么学术肯定比你要靠谱

2009-01-09 11:21:41搜狐深圳市网友 IP:218.17.237.*

欢迎国外的热钱来中国

2009-01-09 11:20:00sanbugk@sohu.com| IP:58.56.133.*

又在忽悠老百姓买房子了,都不买还能虚高呀,牲口专家!

2009-01-09 11:18:45搜狐威海市网友 IP:已隐藏

有要的吗?我卖!!

2009-01-09 11:12:30社区用户:星海人家花园
移到蜡烛人上
给此人发消息
IP:221.225.15.*

政府有钱不应该再补贴给开发商,而应该直接补贴给买房者,根据各地不同的房价水平,按每平米补多少,在买房者支付房价后,凭合同及付款发票,申请作为尾款由政府补充支付开发商。购买二手房不补贴,以免重复。

2009-01-09 11:12:00搜狐大连市网友 IP:218.24.138.*

让利给开发商?他乍么就不能让利给人民呢? 纳税人的钱白养你了。

2009-01-09 11:05:52搜狐聊城市网友 IP:61.133.116.*

托高房价

2009-01-09 11:05:47搜狐广东省网友 IP:116.30.196.*

正在研究废除人民币的可行性,一切商品与劳务计价办法用每平方毫米房地产计算。

2009-01-09 10:57:27搜狐苏州市网友 IP:221.225.68.*

热钱来替开发商托底救命?!
美国自己的房地产泡沫不救来救我们的?!美国人民解放军?
不要和我们说美国房价高救不起啊,中国房价已经高过美国了!
神经病一个!

2009-01-09 10:56:45搜狐泰州市网友 IP:121.230.216.*

现在如果不是非常急用的话买房的人是呆B:前两年高地价的房子现在才上市,而现在比较低的地价的房子要一两年后才上市,你买吧。

2009-01-09 10:56:02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是要防止泡沫,不应该救市,只有贪婪的家伙才会要求救市

2009-01-09 10:54:00搜狐广州市网友 IP:已隐藏

你想想他吃谁的 他肯定给谁说话

2009-01-09 10:53:47搜狐北京市网友 IP:123.120.4.*

是要防止泡沫,不应该救市

2009-01-09 10:53:3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是要防止泡沫,不应该救市

2009-01-09 10:52:40搜狐六安市网友 IP:218.22.197.*

中国社科院有国外的间谍

2009-01-09 10:51:31搜狐丽水市网友 IP:220.191.255.*

意思就是,,,根本没跌的房价还不够高,政府当地主还没玩够!!!继续忽悠!1套死一个是一个!

2009-01-09 10:51:00社区用户:ljw3807429s IP:221.221.163.*

社科院的忽悠大家高位接盘为老外解套

2009-01-09 11:05:26搜狐雅安市网友 IP:已隐藏

我今天终于明白郎咸平教授为何在当前的局势下号召老百姓捂紧自己的钱包了,因为他看透了中国将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并将失去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好聪明的作法,他是在逼宫!

搜狐广东省网友 IP:116.30.156.*

唉,真不知道这些专家每天都是在干什么的,净是做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人家现在国外的应接不暇了,哪还有那么多热钱?现在经济已经不好了,缺的就是现金,这些专家,净不干人事。每天做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回去带小孩吧。别现眼了。

记得号称经过多年刻苦研究而得出“非机动车对城市的污染要大于机动车”这一震惊中外的科研报告就是出自鼎鼎大名的“中国社科院”吧。

2009-01-09 10:37:35搜狐网友 IP:119.36.86.*

傻冒一个 这水平还能做专家

2009-01-09 10:36:16搜狐网友 IP:119.109.100.*

100000/一平方才好。大家团结一致不买房。

2009-01-09 10:34:3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说的那点东西都是大家知道的, 国家现在根本不顾是否通涨, 好象GDP高了,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救楼市股市, 后患无穷, 高通涨只是个时间问题

2009-01-09 10:32:21搜狐长沙市网友 IP:已隐藏

看来社科院收入回扣

2009-01-09 10:26:20搜狐上海市网友 IP:211.136.182.*

一群白痴而已,大家不必理会

2009-01-09 10:25:56搜狐北京市网友 IP:219.142.122.*

随便,反正现在就已经买不起了----再贵五倍对我来说也没关系了

2009-01-09 10:24:00搜狐洛阳市网友 IP:221.15.69.*

社科院是开发商的代言人

2009-01-09 10:21:25搜狐上海市网友 IP:58.38.33.*

忽悠老百姓入市买房,老百姓花钱养了一群奴才。

2009-01-09 10:19:26搜狐广元市网友 IP:222.213.164.*

再涨啊,,就让有钱人买吧,最好每个中国的官员都有100套房子,,,,,到时中国会很热闹呀

2009-01-09 10:18:51搜狐哈尔滨市网友 IP:221.212.125.*

在我印象中科学院应该是出科学家的地方,现在怎么成了利益集团的鼓手,可悲呀!

2009-01-09 10:14:25社区用户:niusong_2008so
移到蜡烛人上
给此人发消息
IP:221.122.56.*

郭田勇表示。与其地方政府花钱买房托市,不如将这笔资金用于对房地产商的补贴,从而鼓励开发商降价。“可以减税,或者直接补贴。”郭田勇表示,“由于地方政府在前期卖地过程中获利甚大,因此目前应该让利一部分出来给开发商,才能提高开发商降低房价的意愿。”

郭说话太他妈混了,地方政府获利甚大,地产商获利就少吗,高地价的负担全转移到房价里了,最后老百姓在承担。这位倒好,眼里只有政府和商人,唯独没有老百姓。

2009-01-09 10:14:17搜狐福州市网友 IP:已隐藏

建议开征不动产税,同时放开二手房政策!!!!

2009-01-09 10:14:1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外国资本是傻子呀,谁来给你来买高价的房子???又来忽悠老百姓????你们一群废物。。。

2009-01-09 10:13:56搜狐网友 IP:已隐藏

现在的砖家都是小学水平。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正深入发展,09年、10年都很悲观,哪来的热钱呀????实体经济已经受损,哪还有热钱??弱智专家的预言从来没对过

2009-01-09 10:13:46搜狐深圳市网友 IP:59.40.126.*

百姓就是神经------末梢

2009-01-09 10:13:00搜狐上海市网友 IP:218.79.72.*

中国某些所谓的专家,均是闭门造车的产物!

2009-01-09 10:09:25搜狐邢台市网友 IP:已隐藏

饭桶一个!!!

2009-01-09 10:07:36搜狐乌鲁木齐市网友 IP:220.171.191.*

这个人肯定受贿不少呀

2009-01-09 10:06:22搜狐唐山市网友 IP:已隐藏

外国资本是傻子呀,谁来给你来买高价的房子???又来忽悠老百姓????你们一群废物。。。

搜狐枣庄市网友 IP:已隐藏

现在言此为时尚早。

2009-01-09 10:04:26搜狐网友 IP:119.119.151.*

社科院无耻之极,丧尽天良!

2009-01-09 09:58:00搜狐铁岭市网友 IP:218.25.226.*

动用国家资本乘低大量买入股票,然后高位卖出,钱多还怕咬手啊!简直是傻瓜!

2009-01-09 09:57:2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123.118.55.*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2009-01-09 09:49:57搜狐福州市网友 IP:已隐藏

现在房价还不是虚高?社科院啊社科院,一声叹息!

2009-01-09 09:49:32搜狐浙江省网友 IP:已隐藏

射科院是国家供养的一群饭桶,尽干傻事

2009-01-09 09:49:00搜狐网友 IP:116.205.33.*

中国的房价严重偏低,应该每平米卖100万人民币才能与伟大的国度相称!

2009-01-09 09:45:51搜狐深圳市网友 IP:已隐藏

叫兽就是高,明明外资在出逃,还讲热钱在进来

2009-01-09 09:43:30搜狐天津市网友 IP:123.57.128.*

估计社科院无事可干了,搞了个不着边际的东西出来,还以为自己是神仙下凡.

2009-01-09 09:36:10huangmugu@sohu.com| IP:121.34.73.*

假如欧美日央行货币大幅贬值,国际资本再度涌向我国也并非不可能。如是,则广大百姓倒是解套有望了

2009-01-09 09:34:45搜狐苏州市网友 IP:58.240.187.*

事实每次证明——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总是与现实相反的

2009-01-09 09:34:02搜狐网友 IP:已隐藏

再降百分之50也买不起

2009-01-09 09:33:27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建议社科院改名为社文院,叫兽们都留长发、蓄大胡子,避免老百姓误会!!!

IP:221.131.61.*

句比!!!

2009-01-09 09:32:45社区用户:愈来愈好 IP:123.54.64.*

砖家啊

2009-01-09 09:32:35搜狐鞍山市网友 IP:221.203.48.*

房后吃草的驴正在商量:哪天给社科院开会学习驴叫唤。

2009-01-09 09:32:2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124.205.148.*

房价再涨些才好,最好能10000美元/英寸2.
房地产商就不会再叫唤了,也不用救世了,
老百姓买不起没关系,政府可以买来做廉租房。

2009-01-09 09:31:56搜狐聊城市网友 IP:218.56.164.*

现行房地产制度下,楼市与股市差不多,充满了炒作、投机与热钱。于是泡沫不可避免,疯涨随时会来,牛市熊市交替出现。问题在于,普通老百姓可以不去炒股,但不能不买房,老百姓和房地产商是玩不起的。长此以往,将带来社会的巨大不稳定因素。建议政府改变现行房地产制度,住房土地的供给实行全民福利政策,保证每个国民获一套福利性住房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楼市的现状,楼市才能健康发展。

2009-01-09 09:31:52搜狐烟台市网友 IP:已隐藏

MD,什么热钱回流,这摆明是开发商的走狗

2009-01-09 09:31:21xianya35@sohu.com| IP:119.255.31.*

忽悠,接着忽悠,把房价忽悠那么高,还想忽悠老外接盘?

搜狐郑州市网友 IP:已隐藏

我亲爱的专家啊!你问问老百姓,什么时候你们出过让老百姓得到利益的招,知道为什么老百姓称你们为叫兽吗,再这样下去,你们在老百姓心里,连“兽”都称不上了。

2009-01-09 09:25:20搜狐长沙市网友 IP:已隐藏

记得号称经过多年刻苦研究而得出“非机动车对城市的污染要大于机动车”这一震惊中外的科研报告就是出自鼎鼎大名的“中国社科院”吧。

2009-01-09 09:21:01搜狐天津市网友 IP:已隐藏

国外自己国家的事情还自顾不暇呢,还有热钱流出来不可能吧,这么简单道理中科院能不知道,睁着眼睛忽悠吧!

2009-01-09 09:20:00搜狐山东省网友 IP:123.233.229.*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2009-01-09 09:19:35搜狐上海市网友 IP:已隐藏

现在是金融危机,热钱在哪里?

2009-01-09 09:19:20搜狐厦门市网友 IP:59.61.65.*

等待吧,等你们的预言到时,现在的人都在为买墓地发愁.

2009-01-09 09:19:16搜狐佛山市网友 IP:已隐藏

要是你你会投资房产吗现在?外国人又会吗?比你精明100倍!!!公粮吃多了就会。。。

2009-01-09 09:18:2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补贴开发商?补贴了会降价?开什么国际玩笑?!

2009-01-09 09:18:00搜狐绍兴市网友 IP:124.160.48.*

哈哈,现在房价就虚高,

2009-01-09 09:13:50搜狐宁波市网友 IP:已隐藏

社科院:热钱或卷土重来 房价恐再现虚高!讲得比较透彻,有关领导层应以此为讯,做好防范措施!

2009-01-09 09:13:30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真是热钱来就好了,现在是高价房卖不掉,正在忽悠百姓钻套

2009-01-09 09:13:26搜狐北京市网友 IP:已隐藏

好哇,那救市的目的就达到了!

2009-01-09 09:08:06搜狐网友 IP:120.7.181.*

2009-01-09 09:07:50搜狐深圳市网友 IP:222.248.140.*

要避免研究领域里的瞎折腾

2009-01-09 09:06:41搜狐福州市网友 IP:已隐藏

给房地产商补贴?晕倒了。这样的社科院对广大人民有什么用。

2009-01-09 09:06:35搜狐北京市网友 IP:219.239.202.*

一边吃着加温药,一边备着降温针。

2009-01-09 09:06:25搜狐厦门市网友 IP:125.77.224.*

怎么钱总是被老外赚走呢?

2009-01-09 09:02:15搜狐上海市网友 IP:211.136.116.*

"与其地方政府花钱买房托市,不如将这笔资金用于对房地产商的补贴,从而鼓励开发商降价".不知道郭田勇这是何种逻辑?只看到房产商得到暴利还在想继续涨价,你何时看到房产商得到政策优惠而主动降价?

2009-01-09 09:02:01搜狐山东省网友 IP:已隐藏

扯淡。大多数中小城市房价没有多少泡沫,顶多是土地出让金高了点。

2009-01-09 08:59:55搜狐河北省网友 IP:已隐藏

研究点别的吧,你奶奶的.去死吧.
回复本帖 查看回帖 反对(2)

支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