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 AHB总线专题讨论】

楼主(2004-11-26):
最近在做soc设计,也在看AHB总线协议。谢谢。

网友: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我还可以,有什么需要问的尽管说,你做什么SOC啊?

网友: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详细聊聊

楼主: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我们现在做的soc是3G terminals的baseband chip;
现在的器件有LSI的ZSP500+ARM926,现在最重要的是片线总线以及总线之间的通信问题。特别是ARM如何访问ZSP的内部CACHE,总线仲裁如何处理,需要做几层的AMBA总线之类的东西,假如大家有兴趣,我可以把我们遇到的一下问题拿到这里和大家讨论一下。也请前辈们多多指导:)
另外不知道前辈们能否提供一些参考模型和paper,我手上就只有两篇paper,但是很粗略,也上传上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

楼主: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
还有一篇

网友: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AMBA 2.0总线本身是很简单的,而且性能也不是很高,除非你用的是AMBA 3.0的AXI总线. 总线的仲裁是要根据你的系统配置和性能要求自己来做的,这是一个必须仔细设计和研究的模块.至于用几层,一般如果AHB上高速设备少的话只用一个AHB就可以啦,加一个AHB/APB桥接低速设备就OK啦.如果你的系统比较复杂,而且高速设备比较多,相互之间有访问区域的划分,则也可以考虑分两层AHB,但这样你的系统就变复杂啦.

网友: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AHB总线是双向总线,有两套数据线,但它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两套数据线来同时传输数据,以提升总线带宽.所以ARM提出了一个新的高性能总线AXI.AXI总线就充分利用了总线的带宽,理论上使总线带宽提高了一倍.这个AXI总线跟IBM的高性能PLB总线的性能就有可比性了.

楼主: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这次我们暂时使用AMBA2.0,现在系统还没有塔起来。我简单介绍一下哈,AMBA上挂dsp,arm,DMA,MEMCTL,最小配置,通过一个bridge接一些uart和usb等。DMA控制器和MEMCTL据说也是IP,好吓人哦。我们自己开发的IP只有FIR,VITERBI,TURBO,三个。公司跟ARM公司要amba总线上的verilog代码,arm公司说只给一层结构的amba总线,多层的要自己开发,在我看来,今后要是dsp和arm要独立操作片外存储器,或着片内的cache,肯定要两层才行。对么?
还有,今后开发后如何对总线上的通信做验证,确实还是有点迷惑,不知道那位师兄做过,讲解一下流程?

楼主:
那位大侠对AMBA总线比较熟悉阿?

请教一个问题,AHB部分没有定义传输过程中arbiter打断的过程和反应,
在3-5看到下面的介绍:
IN normal operation a master is allowed to complete all the transfers in a particular burst before the arbiter grants another master access to the bus.However,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arbitration latencies it is possible for the arbiter to break up a burst and in such cases the master re-arbitrate for the bu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remainning transfers in the bu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