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中怎么用v2lvs把verilog网表转换成spice网表

楼主(2009-01-09):
calibre中怎么用v2lvs把verilog网表转换成spice网表
格式怎么样的
还有这里的verilog网表是指dc综合之后的网表么

网友:
v2lvs -v verilog_design_file -o output_spice_file
[-l verilog_lib_file] [-lsp spice_library_file]
[-lsr spice_library_file] [-s spice_library_file]
[-s0 groundnet] [-s1 powernet] [-sk]
[-p prefix] [-w warning_level]
[-a array_delimiters] [-c char1[char2]]
[-u unnamed_pin_prefix] [-t svdb_dir] [-addpin pin_name]
[-b] [-n] [-i] [-e] [-h]
[-cb][-ictrace]

Arguments
· -v verilog_design_file
Specifies the filename of the input Verilog structural netlist.
· -o output_spice_file
Specifies where to place the output LVS SPICE netlist. Default is standard out.
· -l verilog_lib_file
Specifies the location of the Verilog primitive library file. It is not translated.
· -lsp spice_library_file
Specifies SPICE library file name using pin mode. The SPICE file is parsed for
interface configurations. Pins with pin select ([ ]) annotation are kept as
individual pins using escaped identifiers.
· -lsr spice_library_file
Specifies SPICE library file name using range mode. The SPICE file is parsed
for interface configurations. Pins with pin select ([ ]) annotation are assembled
into Verilog ranges.
· -s spice_library_file
Specifies that the -o output file have a .INCLUDE statement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that points to the SPICE library file.

· -s0 groundnet
Specifies the default net name for mapping to pin connections with a value of
zero (0). Outputs the specified names in place of Verilog supply0 nets and
generates .GLOBAL declarations in the output netlist.
· -s1 powernet
Specifies the default net name for mapping to pin connections with a value of
one (1). Outputs the specified names in place of Verilog supply1 nets and
generates .GLOBAL declarations in the output netlist.
· -sk
Specifies that Verilog supply0 and supply1 nets are not connected to the global
power and ground nets.
· -p prefix
Adds prefix to Verilog gate level primitive cells.
· -w warning_level
Controls the amount of warning message output. Possible level choices are:
0 Selects to output no warning messages.
1 Selects to output warning messages for skipped blocks and modules only.
2 Selects to output level 1 and calls to undeclared modules and pin arrays
with widths wider than ports. This is the default.
3 Selects to output level 2 and called port array mismatches and
unsupported compiler directives.
4 Selects output level 3 plus all ignored constructs.
· -a array_delimiters
Changes the array delimiter characters. The default is [ ].
· -c char1[char2]
Sets the substitution characters for escaped identifier characters illegal in
SPICE. char1 replaces $, comma, (, ), and =. char2 replaces /. No space is
needed between the two user-supplied arguments.

· -u unnamed_pin_prefix
Specifies a prefix to add to unnamed pin connections in module instantiations.
· -t svdb_dir
Adds source netlist pin direction information to the SVDB. This is used in
Calibre xRC.
· -addpin pin_name

问前可先google一下

网友(2009-08-13):
同意楼上

网友:
这里的verilog网表指你APR后的网表。

网友(2009-11-20):
有用的东西收下,多谢回答

网友:
verilog网表指你APR后的网表

网友:
v2lvs -v verilog -o x.cdl

网友:
包含的具体的单元的网表或者SRAM的网表,你可以在生成的cdl中INCLUDE进去

网友:
如果仅仅是门级的,去掉几个括号,加上电源地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2010-03-15):
还要把标准单元库的cdl也加进去

网友(2010-07-06):
请问楼上的标准单元库怎么加?

网友(2010-10-16):
就是v2lvs,  hercules有个组件叫做 nettran

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to icfbicfb:
Yes Hercles Net and Calibre V2LVS are equivalent.

网友(2010-11-30):
.v档都是APR之后吗?

网友:
是这样子的~

网友:
关键就这句:v2lvs -v verilog_design_file -o output_spice_file
不会看calibre 手册,是用的calibre工具来的

网友(2011-03-15):
主要就是用
v2lvs -v  -o -s0 -s1  -s

-l 很少用, 不是必要的,

网友(2011-10-10):
请问可以将cdl转换成.v网表吗?

网友(2012-01-09):
生成的网表子电路端口和标准单元转换的子电路端口如何匹配 不可能手工匹配吧 VDD VSS 是一目了然 其它端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APR 是什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转出来怎么有  $PINS  .........
好像跟CDL格式不一样。。。。
还有对[0:31]这种格式的verilog netlist转换时会报错。。。
希望能够得到哪位朋友的解释。。

网友(2012-11-07):
好用的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你是否還疑惑這個問題。
 你只需要在轉v2lvs的時候在最後面 加上 -i

 譬如 v2lvs -l xxx.v -s xxx.spi -o xxx.cdl -i

 就可以將你轉出來的東西帶去模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  要是apr之后带有VDD和VSS  使用标准库  而库里面没有对应VDD和VSS  就出现很多的警告,应该咋样处理这种事情!!sku

网友(2013-01-05):
calibre LVS作用后的输出文件格式是什么?
谁有calibre LVS的软件包,能否共享一下?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2013-03-01):
回复 网友D:

    auto place and rounting

网友:
v2lvs -l ram.v -s ram.cdl -v top.v -o top.cdl -s0 VSS -s1 VDD

网友:
回复 网友E:

    v2lvs -l ram.v -s ram.cdl -v top.v -o top.cdl -s0 VSS -s1 VDD

网友:
v2lvs是calibre的命令
v2s是hsim的命令

没用过v2s,不太清楚两个的区别,不过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3-05-17):
同意2楼的!!!

网友(2013-06-19):
我还以为是APR可以用的那个网表,怎么会是apr之后的呢~~学习了

网友:
马克一下,这个东西挺有用的~

网友:
可以 v2lvs -help 就可以有这条命令的用法了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4-08-04):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验了一下,为什么我在后面加上-i之后导出的spice网表是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好,请问用什么语句把标准单元的cdl文件加到spice文件中呢?谢谢了!

网友(2015-08-27):
大神,你的spice文件现在转化成功了吗,可以发我一份吗,我最近在做spice的仿真,但是手头上没有现成的spice文件,拜求拜求

网友:
回复 网友G:

    您好  您那个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H:

    版主您好,  我导出的cdl报警告, 我看应该是stdcell的信息没导入进去, 是不是可以include进去,   请问下, 我那些warning不管,然后直接在cdl中include的我的stdcell.cdl的路径就可以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应该没问题,你一试便知

网友(2016-05-20):
请问可以将cdl转换成.v网表吗?
引用 网友J:

同问,求助

网友(2017-06-11):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9-03-14):
回复 网友H:

请问版主这个ram.v是什么,刚在学这个疑问很多,除了v2lvs -v input.v -o output.cdl 其它的语句不知道怎么加,我这只有厂商提供的std cell的LEF文件,没有std cell 的.cdl文件,转换出来的网表不对。怎么办,太感谢了

网友(2019-10-29):
顶层数据为cdl格式,嵌套的宏模块为verilog格式,这样可以验证顶层LV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