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s3c2440电路板

楼主(2009-01-09):
我的任务是画S3C2440电路板,作控制用。由于我刚接触arm,以前也没用过protel,不知该如何下手。如果画好以后,系统映像能用现成的吗?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2010-01-25):
映像文件可以用别人做好的,因为核心电路大家做出来都是一样的,除了PIO以外其它专用外围电路的接法比较固定,所以可以参考别人的代码,
另外如果没画过PCB直接画多层板的话似乎有点冒险吧?
多看点PCB资料先。。。。

网友:
刚接触arm,以前也没用过protel。恩,有点悬,小心些。

网友:
万一人家用过别的呢?

网友:
可以用Cadence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