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的小信号模型与NMOS的相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1-09):
是那个受控电流源的方向不一样吗,还是其它的?

网友:
他们互补的. 当然, 空穴比电子缓慢的多,所以各个对应参数差很多. 另外, 从工艺上讲, pmos 需要 n-well, 所以还有一个多余的等效二极管电路作为寄生。

对PMOS, 不妨画成倒下的,就像电路里那样,G相对于S负电压,电流则流出D. gm为正。

网友:
PMOS和NMOS基本一样呀,没有什么区别的~~~

楼主:
还是有些不明白,是不是PMOS的小信号模型(最简单那种)就是如图(2)所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3683
还是有些不明白,是不是PMOS的小信号模型(最简单那种)就是如图(2)所示的?

yes.

网友(2009-04-08):
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你的图的方向不对

网友:
me

引用 网友A:

yes.

if the current pass the current source is i=gmVgs,   the arrow should be from g to s, because Vgs is negtive

网友(2011-01-26):
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yes, but it seems not so nice

网友(2011-07-13):
回复 网友B:

   图2中应该把vgs写成vsg。或者vgs不变,把电流源方向反一反

网友:
图是正确的吧

网友C(2011-10-19):
回复 网友D:

    这位的回答才是正确的,还有上面的那个英文君的回答。楼主的图画错了,因为PMOS的Vgs是负的,所以楼主的图中,PMOS的压控电流源的方向应该是D到S。
简单的说,NMOS和PMOS的小信号模型是一摸一样的!PMOS电流方向的不同体现在Vgs的符号上!这也是为什么基本上所有的书上都没有区分pmos和nmos的小信号模型,都是统称mos管的小信号模型。
说的太罗嗦了,嘿嘿,因为刚刚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来着。现在想通了,谢谢楼上诸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我认为space画的图是对的,实际上PMOS和NMOS的小信号图是一样的,只是PMOS的VGS是负的,导致电流时从S流往D。

网友:
顶11楼,P/N MOS管小信号模型中电流源方向都是从D到S ,电流大小为gmVgs!!!

网友(2012-03-04):
这里讨论的是小信号模型,不要把大信号和小信号弄混淆了,小信号就是电压的浮动,对于NMOS和PMOS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2-07-31):
要看看教科书了

网友:
这个问题 要查查基础的书 自己推导下

网友(2013-01-23):
n p的小信号模型完全一样,这是正确答案。

网友(2013-03-05):
是的,可以自己推到一下,nmos和pmos的小信号模型是一样的。

网友(2013-07-20):
谢谢咯,正在找这个

网友(2016-10-23):
pmos和nmos的小信号模型图完全一样,就是Vg和Vs大小的区别,图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整个电路图画小信号模型图时不会出现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这里给你提供pmos饱和区的电流公式,自己可以思考一下
Ids=-1/2k'w/l(Vgs-Vt)(1-lambdaVds)square.

网友(2017-05-13):
回复 网友E:
受教了,多谢

网友(2017-10-14):
原来是这样

网友F(2018-01-12):
这个解释的比较容易懂,其实二者是一样的。

网友(2018-11-06):
动态的小型号模型是一样的,静态的漏级电流ID方向相反,这与NPN和PNP的小型号模型是一致的相对应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F:
这个解释的比较容易懂,其实二者是一样的。

和楼主的是一样的,vgs极性变化,电流方向也变化

网友(2021-12-11):
图二中的箭头要换一下,因为pmos的vgs是负的

网友:
更正下,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错不错

网友(2023-10-16):
34楼的图有助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