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S导入后 出现的子模块为空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09-01-09):
我在导入了GDS文件后 查看版图 发现有子模块没有给调入
会在版图上显示出一些FILL  BUFF INV  VIA等模块是空的
但我在encounter时的MAP文件 确实有VIA的设置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懂的 给我讲讲吧

楼主:
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2009-11-05):
我也遇到了,没办法解决

网友:
把不全的GDS文件merge进去就OK啦。如果还不行,你应该考虑是不是你的GDS有问题,这时候建议还是返回,重新生成个GDS再来encounter吧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