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中运放的极性问题

楼主(2009-01-10):
如razavi书中图11.23中BGR(中文书第321页),图中运放的两个输入A(负极)、B(正极):可否对调?有何影响?为什么?(可以认为从B到P再经上面的PMOS回到B点这条环路是負反馈,而A-P-A这条是正反馈吗?)请知道的各位前辈不吝赐教!Thanks

不好意思寫錯了

网友A:
怎么又开一线?

运放的两个输入,直接二极管接地的可以看作低阻接地恒定的,带电阻接二极管的那段,就是负反馈的路数,接运放正极,输入高,输出也高,截断PMOS电流源,降低运放输入,完成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开一线?

运放的两个输入,直接二极管接地的可以看作低阻接地恒定的,带电阻接二极管的那段,就是负反馈的路数,接运放正极,输入高,输出也高,截断PMOS电流源,降低运放输入,完成负反馈。。。

“直接二极管接地的可以看作低阻接地恒定的”为什么可以认为这路是恒定?假如B高于A,P高,那么A不是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吗?(对于A而言是不是可以认为是正反馈,如果是正反馈,最终的状态又是什么?)甚是迷惑,还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二极管接地的可以看作低阻接地恒定的”为什么可以认为这路是恒定?假如B高于A,P高,那么A不是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吗?还请明示!

看不见图,闭着眼说了。

有二极管的一段,电压基本不变(至少变化很慢),有电阻的一路则不然,回路增益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闭着眼说了。

有二极管的一段,电压基本不变(至少变化很慢),有电阻的一路则不然,回路增益很高。

回路增益?您是指那个回路?运放不是要保证足够的增益吗?回路增益高又会影响什么呢?

网友A:
运放当然高增益.

这里先假定平衡了.运放输入为零,如果有某种扰动使得电流圆注入增加,就要看AB两端谁上升快,影响运放的输出改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当然高增益.

这里先假定平衡了.运放输入为零,如果有某种扰动使得电流圆注入增加,就要看AB两端谁上升快,影响运放的输出改变方向。

首先感谢bruceyang60 的热心帮助使我豁然开朗。

另外,我还想请问一下,
1、是不是可以认为平衡时A、B两点到地的直流电阻相同(假设两路电流相等,从而平衡时AB等电位),而交流电阻不同(B高于A)?所以才出现你所说的--当出现扰动时(如电流源注入同样的电流增量),B的电压上升的速度高于A的,所以从运放的输入看来B相对高于A?
2、如果是的话,这种直流电阻相同是根据运放的反馈来保证的,还是经过设计BJT与电阻R的阻值来保证?
3、假如平衡时A、B两点到地的直流电阻不同,是不是可以视作是运放的某种“失调电压”?
问题貌似有点多,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bruceyang60 的热心帮助使我豁然开朗。

另外,我还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认为平衡时A、B两点到地的直流电阻相同(假设两路电流相等,从而平衡时AB等电位),而交流电阻不同(B高于A)?所以才出现你 ...

还不睡?

如果说电阻, 则肯定有电阻那路更高 DIODE+R. 焦直流一样. 不能看到等电压等电流就是直流电阻相等了. 工作点不同而已. 如果你加倍电流,就会发现,增压不加倍,所以直流电阻一说不成立. 交流也不成立.

哦.这里没运放多少事儿. 看成理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睡?

如果说电阻, 则肯定有电阻那路更高 DIODE+R. 焦直流一样. 不能看到等电压等电流就是直流电阻相等了. 工作点不同而已. 如果你加倍电流,就会发现,增压不加倍,所以直流电阻一说不成立. 交流也不成 ...

1、个人认为“加倍电流,就会发现,增压不加倍”是因为二极管的非线性特性引起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倍增电流电压不倍增的情形;
2、按二极管交直流电阻的定义,工作点处的V/I就是其直流电阻,工作点附件的变化率就其交流电阻(直流电阻随着电流的变化是非线性的,而交流电阻则是gm的倒数是反比关系,所以直流工作点电流相同=>交流电阻应该相等)
3、

网友(2011-05-13):
高手之间的交流啊 学习ing

网友B:
承上
設計Bandgap時
會希望Diode操作在IV Curve斜率越小越好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以对调,要确保两条回路的差是个负反馈,所以op的正端要接有电阻的一支

网友(2011-10-09):
必须保证整个环路是负反馈。直接接diode端的阻抗是1/Gm,diode+R端的阻抗是1/Gm+R,如果环路前面的增益(左右之路共同的部分)跨导为gm,则两端loop gain :gm*1/Gm 和 gm*(1/Gm+R),显然后者的gain 更高,要保证这端在整个环路中为负反馈,否则就不稳定。

网友(2023-12-14):
引用 楼主:
1、个人认为“加倍电流,就会发现,增压不加倍”是因为二极管的非线性特性引起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倍增电 ...

感慨下,十多年的账号,好久没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承上
設計Bandgap時
會希望Diode操作在IV Curve斜率越小越好嗎?

我感觉是,你现在的理解呢?

网友B(2024-02-21):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你现在的理解呢?

beta值隨溫度與電流而變

需要操作在beta值最平緩的一段會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ta值隨溫度與電流而變

需要操作在beta值最平緩的一段會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