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hi-tech picc 9.6 编译的程序在reakICE里面运行不了?

楼主(2009-01-10):
为什么我用hi-tech picc 9.6 编译的程序在reakICE里面运行不了? 芯片是16f883,不能调试,只能编程.
一按运行就出现下面的错误
Resetting...
RI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用汇编写的可以调试

网友:
投诉如下网络欺诈行为

投诉如下欺诈客户的公司,应该是通一个公司

搬家公司
搬家公司
搬家公司
搬家公司
搬家公司
www.21banjia.com
www.021banjia.cn
www.021banjia.cn
www.114banjia.com.cn
www.21banjia.com
www.21banji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