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图,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9-01-10):
体图看到这个,不知是什么,请教高手?先谢啦!
感觉是bipolar,但和以前提过的bipolar管子不同,发射区看不懂,请赐教。

基本单元

基本单元

网友:
就是一个MOS管, Drain端和Gate接在一起而已。具体是PMOS还是NMOS,暂时不知道。

楼主:
经高手指点,这是一个高压MOS管,上面是S端。

网友(2009-03-17):
典型的DMOS管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2009-04-23):
恩,有意思

网友(2010-04-18):
长见识了!

网友:
P型LDMOS,maybe,关键是上班怎么连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