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为何在带隙电路中多用PNP 而 不用NPN

楼主(2009-01-10):
知道的顶一下

网友:
因为PNP和标准CMOS工艺兼容

网友:
这个是工艺的问题,pnp管可以在标准cmos工艺中制造啊,npn不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but now almost all the sub-0.25u technology is using deep n well technology, means we can use npn now? which one is better from noise and matching perspectiv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ut now almost all the sub-0.25u technology is using deep n well technology, means we can use npn now? which one is better from noise and matching perspective?

不知道深阱在体内的一致性如何呢
ps:有几个语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深阱在体内的一致性如何呢
ps:有几个语法错误

做deep-well会增加称本吗?还有,用了NPN,还能叫标准CMOS工艺吗?似乎有论文说这是BiCMOS了.

网友:
标准CMOS工艺中,为了和CMOS工艺结合,大多数使用PNP;在BiCMOS中,好像多使用NPN。

网友:
课本上都有介绍,工艺问题了

网友:
标准CMOS工艺中,为了和CMOS工艺结合,大多数使用PNP

网友:
衬底为p,这样比较方便利用 pdiff_in_nwell, nwell, sub构成纵向pnp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因为是CMOS工艺,用VPNP不会增加层次而增加成本。。

网友C(2010-03-17):
不知道深阱在体内的一致性如何呢
ps:有几个语法错误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问题提得很好,值得探讨
目前Mixed-Signal CMOS工艺和RF CMOS工艺都有DNW,
确实存在npn,就是不知道性能咋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
mixed signal cmos 工艺里的npn一般比pnp性能好很多.实际上非常头疼的问题是怎么能把pnp性能提高

这两个问题提得很好,值得探讨
目前Mixed-Signal CMOS工艺和RF CMOS工艺都有DNW,
确实存在npn,就是不知道性能咋样,请高手指教
引用 网友C:

网友:
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2011-04-26):
工艺标准决定的

网友(2013-09-18):
回复 网友D:

    那么使用npn的具体原因是因为   Beta值高吗?噪声和失调较小吗?为什么?

网友:
单是增加了deep nwell觉得也算是标准CMOS工艺吧

网友:
标准CMOS工艺也存在NPN   是横向的NPN,容易受后期的packing的stress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  用pnp 和npn还有寄生pnp的区别呢?
看三森的书里说    寄生的垂直pnp的beta值较高,会比cmos里的pnp和npn效果好些
那么beta值是如何体现的?用npn除了隔离噪声效果会好一些,还有其他优点吗?
谢谢!

网友:
Standard CMOS process no 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