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C工艺中的n18管子可以用3.3v电压供电吗

楼主(2009-01-10):
我在作共源共栅电路的时候选用n18 和p18 的管子 电源电源可以用3.3v 吗 还是只能选用1.8v呢 谢谢

网友:
1.8v的MOS管, 氧化层厚度小于3.3v HN/HP管, 耐压比较低,所以不能用3.3v.

切记,否则会氧化层击穿。

楼主(2009-03-10):
有些论文中用3.3电压 使用n18的管子
哎 看来现在论文的水平有带怀疑啊

网友:
论文是否可信,要看他有没有流片

网友(2010-12-19):
有时候是可以用的
只是尽量避免用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1.8v的速度快,有些时候论文是在挑战工艺极限,所以会用。
我不记得N18的栅氧击穿电压是多少了,论文能用,估计是大于3.3V。
但是在工程中应用必须留有裕量,鬼知道客户的板子上会不会有个过冲过来到4V去,所以论文可以,工程却不能选。

网友(2014-05-04):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觉得,共源共柵结构,共栅管的漏电压接3.3,源电压1.8,栅电压在1.8和3.3之间,这样包括Vdb在内的各个限制都满足我觉得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