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AD和串行AD的区别和对比

楼主(2009-01-10):
我很想知道并行AD和串行AD的区别和对比,想做一个PCI数据采集卡,不知道该用哪种AD,请教

网友:
问题不在于串行和并行接口,重要的在于精度和带宽,即架构。通常串行接口可能稍慢,但几兆采样的AD也有串行接口的

网友:
关键是你的控制电路接口是什么样的,并行接口简单,串行要复杂一些

网友:
接口问题,各有长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