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低噪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1-11):
下图是一个cascode结构的低噪放大器  左边是镜像电流源提供偏置电流 右边Q6的基级加是一个偏置电压

在Q6的集电极(也就是红框内)还接一个RLC并联谐振器
请高手们指教一下这个做什么用的 多谢了

网友:
把输出peaking到你想要的频率啊
那个电阻应该是起de-Q的作用,使得你的增益在带宽范围内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