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BA3.0AXI协议的几个问题,希望大虾们赐教~~

楼主(2009-01-11):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有一种是固定地址(FIXED-ADDRESS),即FIFO访问方式,解释是说:当FIFO装满或空时,重复访问同一个地址。这种方式是在什么时候使  用?
2. system cache中,bufferrable 和 cacheable有什么区别?当cacheble分给读和写时,有个write-throgu和write-back,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3. Atomic accesses中exclusive access和locked access有什么区别?在exclusive access中semaphore type是什么意思?(它的解释是不影响总线的延迟,不需要保持锁定。怎么实现的。)
4. Protection unit中,normal access、privileged access、secure access、non-secure access有什么区别?这个里面的normal模式和burst 方式中的normal模式有什么区别?protection有什么作用?只是问master提供保护信息?
5.order(out-of-order)中,允许多个地址访问和乱序回应,是否只是通过ID号来区别?ID[3:0]最多只支持同时16个地址请求?
6.AXI协议中的仲裁和解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解码是发生在slave内,还是有专门的解码模块?

希望大虾们能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我也刚开始看啊

楼主:
那你赶紧看看,咱们讨论讨论,呵呵

难道就没有人已经看过了吗?大虾们,给点建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有一种是固定地址(FIXED-ADDRESS),即FIFO访问方式,解释是说:当FIFO装满或空时,重复访问同一个地址。这种方式是在什么时候使  用?
2. system cache中,bufferrable 和 cacheable有什么区别?当cacheble分给读和写时,有个write-throgu和write-back,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3. Atomic accesses中exclusive access和locked access有什么区别?在exclusive access中semaphore type是什么意思?(它的解释是不影响总线的延迟,不需要保持锁定。怎么实现的。)
4. Protection unit中,normal access、privileged access、secure access、non-secure access有什么区别?这个里面的normal模式和burst 方式中的normal模式有什么区别?protection有什么作用?只是问master提供保护信息?
5.order(out-of-order)中,允许多个地址访问和乱序回应,是否只是通过ID号来区别?ID[3:0]最多只支持同时16个地址请求?
6.AXI协议中的仲裁和解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解码是发生在slave内,还是有专门的解码模块?

1. 比如一个设备里有一个FIFO,当它空或满以后就可以通过总线给它传数据或拿数据,由于数据是进出FIFO,所以总线地址会一直保持相同,但采用的是burst方式。
2. 这个不是两句话讲的清楚的,建议你看一下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
3. exclusive是靠系统去判断地址的读写是否符合协议要求,而lock的是靠协议来强制锁住一次传输
4. 非特殊系统不关心
5. ID是用来支持乱序的,最多支持16个已经很多了,大部分传输无需乱序
6. 仲裁是靠接收方自己来做,decode是slave自己做

网友:
AMBA问题可以集中到下贴讨论

http://www.eetop.cn/bbs/thread-3845-1-1.html

网友(2009-06-23):
10我也想知道呀,哥哥

网友:
最近在编 axi  slave 。。哎,一头雾水,在论坛跑两天还是收获蛮大的。不知道不熟悉计算机结构的基础下,编代码是不是容易犯错误呢。。。

网友(2009-11-04):
学习了,现在也在研究axi总线

网友(2009-12-26):
在斑竹的基础上,加点自己的理解。

引用 楼主: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有一种是固定地址(FIXED-ADDRESS),即FIFO访问方式,解释是说:当FIFO装满或空时,重复访问同一个地址。这种方式是在什么时候使  用?
    2. system cache中,bufferrable 和 cacheable有什么区别?当cacheble分给读和写时,有个write-throgu和write-back,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3. Atomic accesses中exclusive access和locked access有什么区别?在exclusive access中semaphore type是什么意思?(它的解释是不影响总线的延迟,不需要保持锁定。怎么实现的。)
    4. Protection unit中,normal access、privileged access、secure access、non-secure access有什么区别?这个里面的normal模式和burst 方式中的normal模式有什么区别?protection有什么作用?只是问master提供保护信息?
    5.order(out-of-order)中,允许多个地址访问和乱序回应,是否只是通过ID号来区别?ID[3:0]最多只支持同时16个地址请求?
    6.AXI协议中的仲裁和解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解码是发生在slave内,还是有专门的解码模块?

1. 比如一个设备里有一个FIFO,当它空或满以后就可以通过总线给它传数据或拿数据,由于数据是进出FIFO,所以总线地址会一直保持相同,但采用的是burst方式。
2. 这个不是两句话讲的清楚的,建议你看一下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
3. exclusive是靠系统去判断地址的读写是否符合协议要求,而lock的是靠协议来强制锁住一次传输
--可以这么理解,Lock方式、exclusive方式都是为了支持上层原子操作语义,只不过lock方式用了锁定总线物理通道的方式来保证互斥,而exclusive用了单独的monitor模块监控多Master访问,是比较温和的方式。
4. 非特殊系统不关心
-- 这些保护概念是与ARM v6/7指令集和架构相关的,一般的应用中用不到,可以不用理会
5. ID是用来支持乱序的,最多支持16个已经很多了,大部分传输无需乱序
6. 仲裁是靠接收方自己来做,decode是slave自己做
-- 一般arbitration是在axi interconnect中做,decode在arbitration之前。

网友(2010-10-09):
i don't know

网友(2010-12-04):
最近也在看AXI周一要交报告,都不知道从何看起

网友:
计算机体系结构

网友(2011-07-08):
回复 网友A:

    transactions from a master with the same IDs,这样的request有数量限制吗

网友:
认真看讨论

网友: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有一种是固定地址(FIXED-ADDRESS),即FIFO访问方式,解释是说:当FIFO装满或空时,重复访问同一个地址。这种方式是在什么时候使  用?
2. system cache中,bufferrable 和 cacheable有什么区别?当cacheble分给读和写时,有个write-throgu和write-back,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3. Atomic accesses中exclusive access和locked access有什么区别?在exclusive access中semaphore type是什么意思?(它的解释是不影响总线的延迟,不需要保持锁定。怎么实现的。)
4. Protection unit中,normal access、privileged access、secure access、non-secure access有什么区别?这个里面的normal模式和burst 方式中的normal模式有什么区别?protection有什么作用?只是问master提供保护信息?
5.order(out-of-order)中,允许多个地址访问和乱序回应,是否只是通过ID号来区别?ID[3:0]最多只支持同时16个地址请求?
6.AXI协议中的仲裁和解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解码是发生在slave内,还是有专门的解码模块?"

1、前面兄弟已经说清楚了
2、bufferable主要是为了满足时序方面的要求,可以控制数据几个时钟周期后达到;而cacheble是把主机发出的所有数据缓存起来,然后再
    按照一定顺序发出去,这个顺序不一定和主机发出的顺序一致,可以对数据做re-allocate。控制信号里有allocate的属性控制。
3、原子交易的目的都是处理特定的专一的事务,只是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exclusive access是为了尽量不影响总线性能但必须遵守
    严格的规则,如果违反这些规则系统会主动报错;锁定交易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但它锁定了总线会影响总线的利用。它们互有得失。
4、正常的传输都属于normal access。PORT信息主要是为了给总线控制器用。
5、一般很少会用到乱序交易,不同ID事务对从机来说就好比从不同虚拟主机发出的事务,处理顺序可以部分先后。ID信号的位宽是可以配置
    的,SPEC上的4位位宽只是特例,具体看电路实现。但个人觉得不需要用太多,除非系统特别复杂。
6、总裁是互联总线的控制器做。解码分为两部分:一、选择相应从机,应该是总线的控制器做;二、从机内部寄存器地址,由从机做。

网友(2015-07-03):
回复 网友A:

1.比如一个设备里有一个FIFO,当它空或满以后就可以通过总线给它传数据或拿数据,由于数据是进出FIFO,所以总线地址会一直保持相同,但采用的是burst方式。
    关于你的回复,我想问的是:FIFO一定要满或空?如果我的FIFO比较大,我使用FIXED方式,但我一个transaction又不能把FIFO填满,后面我再发数据,是不是就把我之前的数据给覆盖了?

网友(2019-03-05):
很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