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设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11):
小弟最近在做关于DMA的设计,挂在AHB上的,有个问题没搞明白,希望大虾给解答一下:
DMA中的一些寄存器需要CPU来配置,针对每个外设的配置值可能不一样,CPU的配置值从哪儿来的?是外设在发送DMA请求时,同时发送给CPU自己的配置值?没搞明白,希望能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ou ye shi xin hou a

网友:
当然是软件先就编在底层驱动程序里的

网友:
事先写好的,最底层的配置了,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进去了,不必考虑了如果你是用的话

网友(2009-02-11):
当然是写在驱动程序里了如果你使用操作系统的话

网友:
.

看帖回帖是美德! 支持下~

过马路要走横线道.撞死有钱赔!
七彩谷可得网问道下载问道官网希望OL

网友:
要求高人继续发表高见!

网友:
cpu首先从外部设备获得比方说DMA的中断或其它设备请求CPU,cpu处理中断或事件,处理方式就是程序写的,而读写DMA中的寄存器只是使用DMA的方式。

网友:
DMA从方式上至少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模块作为ahb的master带这个模块的DMA(一般只为这个模块服务),这样这个模块可以直接通过这个DMA的AHB操作完成数据存储而不需要CPU的干预,只是完成传输后再告诉CPU;另外一种就是一般有独立的DMA模块可以为多种不同的模块服务,但是一般首先需要不同的模块通过合适的方式通知CPU(如中断或者寄存器通知等),CPU既然知道哪个模块发起的请求,就自然可以知道所需的参数,如预先固定,或者RAM、REG通知等方式(也就是src,dst,size,link等参数),再通过ahb写如这些参数到DMA模块然后启动传输。

网友(2009-03-24):
DMA的寄存器都是由CPU配置,用来决定DMA的传输方式的。
若是AHB上的模块需要DMA传输,一般自己的内部会自带一个DMA模块进行传输。
若是通用的DMA传输,当哪个外设需要DMA传输的时候,外设肯定有相应的flag信号来告诉DMA模块。DMA就开始与发出DMA request的外设进行传
输了。当然,你在设计DMA的时候,内部就要有可以识别不同外设的request的功能。

网友(2010-03-06):
有一种模式是CPU先配置好DMA某个通道的控制寄存器,并选择好启动事件。外设DMA请求作为启动事件,使DMA控制器开始按照配置开始该通道的传输。启动事件可以是单发射的,也可以是循环发射的。

网友:
楼主陷入了一个逻辑误区。他的设计意图一定是希望DMA自动接收Hardware Request并进行传输,不希望软件干预,但是传输方式又需要软件配置,所以他就有点想不通了。其实楼主如果意识到传输方式是可以事先设定的就没问题了。不同的DMA request可以用不同的配置寄存器或者固定配置。不要拘泥于别人的设计,如果你想让模块多做些事情,那就需要多放些电路。

网友(2010-06-03):
有高人有过类似的设计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可以把DMA看成一個function的底層硬體實作
dma( *dst, *src, length)
當然還有一些DMA功能更多(折疊,固定,LinkList Type) 不過基本上都是由這個觀念去延申

网友(2011-02-23):
楼上高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