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是如何实现负反馈的? (续)

楼主(2009-01-11):
http://www.eetop.com.cn/bbs/thread-51298-1-4.html 大家都认为OP正负段不可互换,

在RAZAVI P319 中,OP可被简单的放大器替换,如下两图,那么这个简单放大器是否可以改成M2与M3 作二极管,它又是如何实现负反馈的呢

网友:
计算一下,正负反馈系数,就知道了

网友:
晕倒

引用 楼主:
http://www.eetop.com.cn/bbs/thread-51298-1-4.html 大家都认为OP正负段不可互换,

在RAZAVI P319 中,OP可被简单的放大器替换,如下两图,那么这个简单放大器是否可以改成M2与M3 作二极管,它又是如何实现负反 ...

这个问题问的实在。。。。第二副图明显是恒流源嘛,非要整个反馈理论来理解?

网友:
第2附图在模拟里叫做bootstrap,强制两路电流相等。

网友:
第二幅图正反馈系数小于1,所以也可以稳定。

网友:
要整个反馈理论来理解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一下loop-gain
1-4 2-3对调会出现正反馈gain>1
这样系统就不稳定了
hehe

网友:
it just self bias current generator to design the mirro current loading. so it don't have any feedback .

网友:
第2附图在模拟强制两路电流相等,有负反馈的效果但是誤差較大

网友:
环路稳定的条件条件,看相位裕度,第二幅图的环路增益永远小于1,则相位裕度为180度,可以稳定的。
正负反馈只是一个定义,不要被表面的东西牵制住自己,还是要从稳定的盘踞上来看

网友(2009-04-05):
反馈,十分感谢

网友:
正负反馈只是一个定义

网友:
把环路从 m1,2栅端断开。这样算环路增益及反馈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