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B总线上的burst类型怎么控制呢?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09-01-11):
作为菜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HB总线上burst类型怎么控制呢?

arm通过AHB总线访问AHB SLAVE,作为AHB的master,arm怎么控制AHB总线上transfer的类型呢,就是HBURST的值如何控制呢?

在默认设置情况下,HBURST为single,怎么才能控制它为INCR4等其他类型呢?可以用ARM指令实现吗?各位达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希望能指点一下后辈啊,万分感谢!

楼主:
各位大侠怎么都不出手啊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2009-08-07):
hburst肯定是有master控制,比如arm是可以修改这信号的,通过相应端口

网友:
这个问题那是相当的简单,只有arm能够驱动输出,让hburst对应管脚为非3'b000就可以啦,里面要驱动相应地址,这很一般嘛,加我qq452727408

网友(2009-09-28):
楼上的看起来很牛啊,
那么请讲一讲wrap4具体什么时候用?

网友(2009-11-02):
wrap4一般好像只用在cache操作中,用来更新cache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