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NA和Mixer接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11):
先描述一下问题讨论的前提
前提1. 在几个GHz的频率,由于GHz波长远远大于chip上版图的尺寸,因此LNA和Mixer不需要功率匹配也就是共扼匹配,采用是如低频电路的电压传输信号。
前提2.一般LNA采用电感做负载,并且和自身的固定电容、寄生电容以及下一级的mixer 的输入RF管的负载电容谐振在工作频率。

那么
1.那么Mixer RF输入管和LNA的输入阻抗需不需要进行噪声匹配?
2.如果需要优化,那么我的分析是采用前提2的情况下,噪声匹配也是达到的。
   a. 由于LNA输出阻抗Gout的虚部和输入RF管的容纳相反(谐振),基本可以满足噪声匹配中的虚部相反条件[1]。
   b. 只需把LNA输出阻抗Gout的实部调到和mixer输入管对应的Gopt(当然也可以调节Mixer输入管)。

当然很多commercial foundry的提供的模型中并没有包括induced gate noise,而且mixer贡献噪声并不是很大,对于一般工程实践意义不大,只是一个学术讨论呵呵。

【1】A 2.17-dB NF 5-GHz-Band Monolithic CMOS LNA With 10-mW DC Power Consump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VOL. 53, NO. 3, MARCH 2005

网友:
有几点不是特别认同楼主的说法
1。在LIF或ZIF结构的mixer,flicker noise是很厉害的,对总的NF的贡献也是相当客观的。
2。我觉得靠调整mixer输入管的尺寸来实现匹配是很不靠谱的。寄生的东西,前仿、后仿和实际生产出来都差很远的。
3。如果尝试使得功率匹配的话,功率增益最大,但是电压增益会很小。这和楼主认同前提1,“采用是如低频电路的电压传输信号“是抵触的。

网友:
此帖甚好,顺便把搂住说的这PAPER贴出以表支持

A 2.17-dB NF 5-GHz-band monolithic CMOS LNA with 10-mW DC power consumption.pdf

楼主:
To Moorehuang

To Moorehuang:
TT

1。在LIF或ZIF结构的mixer,flicker noise是很厉害的,对总的NF的贡献也是相当客观的。
    如我帖子里所述, 这里优化的是mixer输入RF管的噪声,正是由于flicker noise占主要因素,所以即使优化的是mixer输入RF管的噪声,获得的好处也不是很大。
   当然在low-IF中,通过优化可以使得输入RF管的thermal噪声占主导(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时候优化意义比较大,但是就对整个receiver nf来讲,获得的改进或许不明显。

2。我觉得靠调整mixer输入管的尺寸来实现匹配是很不靠谱的。寄生的东西,前仿、后仿和实际生产出来都差很远的。
    什么叫寄生?我们定义的寄生是指除了管子引入的负载以外我们不希望的东西。如果什么东西前仿,后防,实际生产都相差很远,那还要模型干什么?不能以绝对否认相对。一个管子的输入电容容抗1/(wCgs)(最优噪声阻抗的实部就是这个容抗乘以一个系数)不是仿真和生产相差很远或者变动很大的参数,因为Cgs由Tox决定,而Tox是决定Vth的关键参数之一,工艺中一个严格控制的参数,可以去看model文件中tox的变化。
3.如果尝试使得功率匹配的话,功率增益最大,但是电压增益会很小。这和楼主认同前提1,“采用是如低频电路的电压传输信号“是抵触的。
正是由于不需要功率匹配所以需要电压传输啊,这个有什么矛盾呢?

网友:
LNA负载是mixer的输入电容,通常没有实部,既然没有实部怎么会有功率消耗。因此当然不必作功率匹配。但此时理论上还是可以让LNA的输出阻抗,一般是一个感性负载,和mixer的输入电容谐振,这样对最大电压传输也是有用的。

网友:
It is good solution.
Thnkas!!

网友:
不错,LZ说的情况适用与low-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描述一下问题讨论的前提
前提1. 在几个GHz的频率,由于GHz波长远远大于chip上版图的尺寸,因此LNA和Mixer不需要功率匹配也就是共扼匹配,采用是如低频电路的电压传输信号。
前提2.一般LNA采用电感做负载,并且和 ...

最近在看李辑熙的KEY ISSUES IN RF/RFIC CIRCUIT DESIGN,这位老先生估计原来是做RF的,他的观点同LZ不同(好像做RF的和IC的很多观点都不同)
他的看法是: as long as the impedance of the source is not matched with the impedance of the load, the power will be reflect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he load, even if the length  of runner approached to zero.
他还具体举例说明Mixer LO 端口的匹配,认为如果功率匹配对电压信号传输很重要。

我想探讨一下:
1.在芯片内部是否有必要实现这种功率匹配,或是有必要但基于技术或成本暂时无法实现;
2.目前是否有在芯片内部完成功率匹配的技术或方法;

网友:
物理尺寸和电尺寸的比较 主要用来判断互联时可能带来的反射状况 实际上在IC设计中 寄生的电抗同样会引起反射 所以匹配的理论同样是适用的

网友:
呵呵,现状是:射频工程师与IC工程师谈不拢,经典理论与实际项目经验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看李辑熙的KEY ISSUES IN RF/RFIC CIRCUIT DESIGN,这位老先生估计原来是做RF的,他的观点同LZ不同(好像做RF的和IC的很多观点都不同)
他的看法是: as long as the impedance of the source is not mat ...

我在04年听过他的课,有的可取有的不可取,我们1.5G,2.4G不做匹配NF和gain测出来都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2009-02-10):
实际上,那个李辑熙是做pcb分立元件rf的,对RFIC尤其是CMOS的RFIC他根本相当于是外行。他的理论是不错的,功率匹配对于RF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他没有搞清楚的是,分立元件的RF电路,阻抗一般都是50欧或者75欧的实数,阻抗是实数也就是意味着有功率上的损耗,为了传递RF功率,当然要做功率匹配。但是CMOS的RFIC,通常,stage和stage之间看到的都是MOS管的Cgs,几乎没有什么实部,没有实部也就意味着没有功率损耗,那么当然就不需要做功率匹配了。这时候传递的是信号电压。

网友:
近来学习
Rg这个参数貌似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那个李辑熙是做pcb分立元件rf的,对RFIC尤其是CMOS的RFIC他根本相当于是外行。他的理论是不错的,功率匹配对于RF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他没有搞清楚的是,分立元件的RF电路,阻抗一般都是50欧或者75欧的实数,阻 ...

嗯,你这个说到点子上!

网友(2009-03-20):
lna的输出和mixer的输入都匹配到50ohm,或者就谐振,呵呵

网友:
共同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那个李辑熙是做pcb分立元件rf的,对RFIC尤其是CMOS的RFIC他根本相当于是外行。他的理论是不错的,功率匹配对于RF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他没有搞清楚的是,分立元件的RF电路,阻抗一般都是50欧或者75欧的实数,阻 ...

1. If mixer is the load of LNA, you must account the loading of Mixer together for the opimization of NF/Gain instead of seperately.
2. There is not Cgs alone between Stage and stage in RFIC, don't forget Rg, which is always in the RF model.
3. Even CMOS RFIC, 50 ohm termination are also very common. 功率匹配 is important, but mostly of cases not required at all.

网友(2009-12-07):
又增長知識了

网友:
怎么没了。好像还没怎么说清楚。关注中

网友(2010-07-03):
听专业的,学习学习还不太懂

网友:
it's a good question.

网友(2010-12-03):
看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2011-02-28):
LNA负载是mixer的输入电容,通常没有实部,既然没有实部怎么会有功率消耗。因此当然不必作功率匹配。但此时理论上还是可以让LNA的输出阻抗,一般是一个感性负载,和mixer的输入电容谐振,这样对最大电压传输也是有用的。
在台湾的一篇论文中提到tsmc 0.18rf的100um/0.18的nmos的mixer的输入为15ohm+0.25pf

网友(2011-04-22):
回复 网友B:

    说得好,我们以前还想跟他合作呢,其实他的经验很难复制到现在的设计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Rg可以通过版图优化,一般取值较小,其影响是可以忽略的。50欧匹配在CMOS RFIC中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毫米波频段,在片内也要考虑。当频段不是很高,比如2-6GHz时,50欧匹配只在芯片与外界的接口处需要考虑

网友(2013-03-29):
恩,楼上几位说的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2013-05-17):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对吧,分立器件的50欧姆就是实数了?50欧姆是特征阻抗,不会消耗功率的。这个要看你要的是电压还是功率,如果是功率,必须做功率匹配。如果式电压,就不用做。一般情况下,要功率的时候负载都不是很大,需要很大电流,要电压的时候,负载一般阻抗很大,只需要很小的功率就可以得到很大电压,所以不用做功率匹配。至于功率反射,因为芯片尺寸小,也就无所为了,不会造成其他问题。

网友(2013-12-30):
回复 楼主:

    不做匹配测试NF的时候是不准确的。因为NF测试的前提是匹配的,在不匹配的时候,需要用拉扎维书上的级联噪声推导。这时候就会发现不匹配的时候计算出的噪声要差了。

网友:
你回答没到点子上,分立器件的50当然是实数阻抗。。。。

网友D:
你这个说法乍看是对的,其实不然
在rf频段,输入根本不像低频时看到的只有Cgs...有Cgd的存在,输入阻抗都能看到1/gm和ro的部分....

功率匹配和电压匹配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于一个确定的输入阻抗Zin=Rin+j*Xin,电压最大和功率最大根本就是一致的。其输入(有功)功率
P=abs(V)^2*Rin/(Rin^2+Xin^2)。。。用串并等效可以直接得到此关系。

实际上,那个李辑熙是做pcb分立元件rf的,对RFIC尤其是CMOS的RFIC他根本相当于是外行。他的理论是不错的,功 ...
引用 网友B:

网友:
或者这么说,一个确定的源Vs或Is(和源阻抗Zs),和一个确定的负载ZL;
如果他们不共轭,用LC或者无损传输线对他们进行共轭匹配是最佳的,此时对于负载而言,接收到的电压最大(功率最大)。
这就是RFMW工作者搭积木时遇到的情况,因为他们已经拿到的是已经定型的前后级。。。

要知道共轭匹配与否是看你固定Rs还是固定RL(以纯电阻为例)....
我们知道在Rs固定时,RL=Rs时匹配效果最佳;
但如果RL固定时呢???
简单推导就知道,如果是电压源Vs,内阻=0时最佳,如果是电流源Is,内阻=infinite最佳;

因此在Mixer输入阻抗确定时,选一个Q值高(Rp大)的LNA负载的L去tune掉Zs的虚部就足够了;

当然实际上,对RFIC Designer来说,也并不是Mixer确定了再去设计LNA,是有迭代的过程,RL也未必固定
还有很多noise上的考虑,所以楼主所说的noise match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因为1/f noise,尤其是作为nonlinear电路1/f noise可能会被upconverter上去,
传统的小信号噪声模型未必适用了。。。。

你这个说法乍看是对的,其实不然
在rf频段,输入根本不像低频时看到的只有Cgs...有Cgd的存在,输入阻抗都能 ...
引用 网友D:

网友:
老实说我认为他这本书写得不咋地
我也不认为他是做RF的,他连反射、共轭匹配与传输线匹配的差别都没搞清楚,做RF不会这样,做ic的才有这样的谬误
比如他认为源阻抗Zs,负载阻抗ZL,反射系数就是(ZL-Zs)/(ZL+Zs),滑之大稽,缪之大论啊
没见过任何一本将微波射频的书上有这么定义的

台湾中华大学电机系 田庆诚的一个rf amplifier的讲义都比他准确,田教授也用了“反射系数”这样的称呼(虽然不是很严谨),不过
人家的表达式写出来起码都更make sense
     Zs     Zin—Zs*
Γ=-----  ---------
     Zs*   Zin+Zs

网友(2014-02-12):
you dont need to do the noise match between LNA and mxier.
the noise is dominated by the LNA.

网友(2014-04-03):
回复 网友E:

   好东西!!

楼主(2014-07-31):
回复 网友D:

     首先我同意你如果Zs和ZL固定抑或ZL固定,那么通过谐振的方法是导致功率和电压传输最大化,功率最大化和电压最大天然一致。
     其次,如果ZS固定,功率最大化和电压最大化是一致的吗?我感觉大家confusing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觉得在PCB级做端阻抗50ohm有另外两个考虑
     1. 经过50ohm阻抗线看过去阻抗仍然不变,否则看过去阻抗随PCB线长度变动会相当大。
     2. 很多滤波器特性要求端阻抗和传输特性要求50ohm
     因此在分立级系统50ohm并非为了最大功率传输。从电压最大增益角度,非50ohm理论上可以带来最佳,但在实际中基本不可能,画一根PCB线就把你这个阻抗给毁了。
     这帖子的初衷是讨论源阻抗和最佳噪声阻抗匹配的,不过帖子太久远我现在也很混乱了呵呵。

网友:
两个独立设计的子模块之间需要做匹配,除非你认可失配带来的影响。
这个问题是电路网络理论层面的,是数学性质的结论,和具体的什么PCB、IC、线缆实现方式没有关系
也和什么走线不及1/4波长那么长也没有关系

网友(2016-02-29):
回复 网友F:

你是是没有深入理解理论,数值和取舍,和射频IC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匹配的话,沿着线,我们会看到一个standing wave(就是把时间冻结,假设lossless,这个wave沿着Z方向呈sinewave),这个standing wave在Z轴的每个点的amplitude就是所对应的Asin(wt)的峰值A。如果Z很小的话,就不会就基本上不会影响。

y(t,z)=(V+)*sin(wt-bz)+(V-)*sin(wt+bz)

假设反射为零y(t,z)=(V+)*sin(wt-bz)    则在Z轴每个点的波峰都是V+

假设反射为1,V+=V-, y(t,z)=(V+)*sin(wt-bz)+(V-)*sin(wt+bz)=(V+)*cosbz*2sin(wt), 则在Z轴某个点的波峰为(V+)*cosbz. 也就是说,如Z很小的话,(V+)*cosbz约等于(V+),所以不需要匹配。

网友(2017-02-14):
都是大神啊

网友(2024-08-15):
上古大神讨论的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