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is音频解嵌问题!

楼主(2009-01-11):
最近做了一个视音频解嵌的项目,已经完成但和老系统合一起时出现噪音特别大,这个噪音是在没有音频输入的时候产生的,有音频输入的时候声音就直接叠加到噪音里了,只要把没有音频输入时的噪音去除掉就ok了,不知道怎么能把噪音去除掉。
我是把视音频的sdi信号解嵌成656数据和iis数据,再进行编码压缩后经调制后发射出去,视频正常但音频也有就是噪音特别大,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就出在iis这一块,老系统和解嵌板都没有问题,老系统原来用的是一个A/D转换的芯片pcm1800就正常,现在解嵌用的时gennum刚出的2970),从示波器上看没有音频输入的时候2970和pcm1800输出的数据的波形稍微有点差别,两个时钟信号的波形时一模一样的,会不会iis不兼容,我折腾了n天了还是不行,快崩溃了,请哪位大侠了解的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可能是音频格式与host cpu的不一致吧?
Left Justified,Right Justified,IIS 看看host这边设置的是哪种方式?两者要一致。
还有音频的数据宽度要设置的一致

楼主:
谢谢版主!host cpu用的富士通的mb86391 格式肯定对用的iis  20bit  我的老系统用的pcm1800  A/D转换成iis就没有问题
现在想改成直接数字iis输入就出现这个了这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版主MPEG-I 和 MPEG-II音频编码应该时兼容的吧,mb86391音频时MPEG-I编码,我用的是 layer II层 384kps audio bit rate gs2970最多支持8 channel输出,没有说是MPEG-I还是MPEG-II,我觉得应该时MPEG-II编码,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呢

网友:
iis 传送的音频是没有编码的。
我记得2970iis缺省时为24位,而主cpu设定为了20位,所以一定会有很大的噪声

楼主:
版主,你说的很对,2970是默认的是24bit,但我已经把2970配置成20bit了,也是一样现象。昨天去湖北出差了,刚回来明天还得继续搞,看看有没有新的进展

楼主:
版主,因为两个系统是通过连线连接的,同是pcm1800但不在同一个板子上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我的两个板子的地没有接好还是iis传输的问题,因为视频就很好所以接地应该是没有问题,没办法只能从新做一个合板,把他们做一起试试,这样就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2016-04-15):
回复 楼主:

您好在吗 我的GS2970音频没输出 视频有输出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