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is音频解嵌问题!

楼主(2009-01-11):
最近做了一个视音频解嵌的项目,已经完成但和老系统合一起时出现噪音特别大,这个噪音是在没有音频输入的时候产生的,有音频输入的时候声音就直接叠加到噪音里了,只要把没有音频输入时的噪音去除掉就ok了,不知道怎么能把噪音去除掉。
我是把视音频的sdi信号解嵌成656数据和iis数据,再进行编码压缩后经调制后发射出去,视频正常但音频也有就是噪音特别大,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就出在iis这一块,老系统和解嵌板都没有问题,老系统原来用的是一个A/D转换的芯片pcm1800就正常,现在解嵌用的时gennum刚出的2970),从示波器上看没有音频输入的时候2970和pcm1800输出的数据的波形稍微有点差别,两个时钟信号的波形时一模一样的,会不会iis不兼容,我折腾了n天了还是不行,快崩溃了,请哪位大侠了解的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2009-03-19):
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但是hd的,你的i2s会不会频率不对啊。还有就是请教你,从sdi解嵌出来的音频数据要不要双相标志解码后在送到i2s接口啊!还是直接将sdi辅助信号区里面的20/24bit串化成i2s流就可以!关注中。。。。

网友:
会不会IIS规格不同?
采样率、bits数、double模式?甚至还有同步异步IIS之分。
多多试验吧。

楼主(2009-05-22):
不用双相标志,直接将sdi辅助信号区里面的20/24bit串化成i2s流就可以,但要注意ACLK,WCLK,ALRCK的频率根据音频DA芯片来配置,24bit兼容20bit和16bit,但不向上兼容

网友(2011-08-18):
应该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