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里面 如果规定最小线宽 等之类的约束的啊?

楼主(2009-01-11):
encounter里面 如果规定最小线宽 等之类的约束的啊?
我在DRC里面的线宽不满足要求 不知道是不是导入的约束文件有问题了
请教

网友:
在lef里面有每层金属的定义,另外要看你用的encounter的版本,比较新的版本有菜单也可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