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中虚拟地址的问题??<谢谢赐教>

楼主(2009-01-12):
ARM中MMU负责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这中间的一系列变换都能理解
有疑问的是:虚拟地址是如何产生的??是程序被编译的时候由编译器确定的,还是程序加裁的时候确定的,如何确定的呢.

比如在有Linux操作系统的ARM板上,加载了一个触摸屏的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就存在内存中,如果操作系统要应用这个驱动程序,
就需要用虚拟地址访问,那这个访问驱动程序的虚拟地址是如何产生的??

谢谢赐教

网友:
假设你现在指的是用户程序编译生成的地址。这个地址通常可以说是用户空间的地址。如果ARM支持MMU,那么每个应用程序都可以有自己32-bit的完整地址用户空间。如果ARM不支持MMU,那么显然所有的用户程序都必须共享32-bit的地址空间,而且程序的移植性也是很差。因为在不同的系统上,由于应用程序的数量不同已经硬件的不同,很可能需要重新指定地址而编译。
因为这两种结构的ARM存在,在编译程序时必须进行指定。针对于支持MMU的结构,编译程序时需要说明是地址无关的。针对于不支持MMU的结构,编译程序时需要说明是地址相关的。通常这个过程被称为link。

至此已经说明了用户程序空间的地址。那么到了驱动程序,就是另一个内容了。这里假设你是想知道在MMU结构上的驱动程序。
每个用户程序是32-bit空间。那么用户程序实际使用的是低3GB的空间,kernel使用的是最高1GB的空间。驱动程序使用的就是kernel空间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