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2006怎么破解

楼主(2009-01-12):
各位大哥:
       verdi2006怎么破解,或者给个license吧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本站就有大大分享阿
動動手搜尋一下吧
應該不難找

网友(2009-03-20):
查找
55 89 e5 57 56 53 81 ec 2c 34 00 00
改成
31 c0 c3

在Verdi,aliatract,libls,nAnalyzer,fsdbreport,nce2report,netlistcom,vericom修改

网友(2010-03-18):
I don't know.

网友(2011-01-22):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