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ic入门指点

楼主(2009-01-12):
各位大侠,你们好!

小弟是模拟ic未入门新兵,有志于此。最近有个机会进入一家模拟ic公司,做phase-locked loop(PLL)设计,并且近期面临面试!
故不惜血本,求各位大侠帮忙回答以下问题。如果回帖不方便,请发到小弟的邮箱 yinyanglian@hotmail.com,并回帖标注,万分感谢!

一、从长远发展看:
1、需逐步掌握的基础及专业知识。(请分阶段顺序写明,最好每阶段附上推荐书目)
2、从前端到后端所用软件。(如 :版图验证    工具diva      包含于virtuoso       cadence)

二、应对近期面试所作准备:
1、基础知识方面;
2、phase-locked loop(PLL)方面;
3、软件使用方面。

以上问题,请大侠们回答时尽可能详尽、尽可能不厌其烦,再次真诚地感谢大家!

这年头,找个工作不容易,尤其是做模拟的新手,求大家千万帮帮忙!!!

网友:
既然近期面临面试,长远的事情还是从长计议的好,多为面试准备吧

1.关于基础,做模拟IC的要求都差不多,就看平时功底了;
2.关于PLL, 这实际是个混合系统,包含数字,模拟,数模混合,甚至射频,既然是模拟的职位,主要是Charge pump /Filter/Ring VCO /SDM ,其他的一般关注;
3.关于软件,也和其他的没啥区别,PLL行为级建模也会用到Matlab/ verilog A ;

网友:
临时抱佛脚没多大用处~ 而且你还想一下抱那么多佛脚,还是先把基础搞扎实先吧

网友(2010-01-23):

我知道的不多:说说我知道的
需要熟练掌握 拉扎维CMOS模拟集成电路 艾伦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  格雷的书等等
spice要熟悉;如果要做版图的话,还要熟悉virtuoso calibre dracula 等软件

网友:
自己做一个AMP吧。好好调,看怎么做得到什么样的性能。

网友:
先把基础搞扎实先

网友:
还是学好基础,并且进行一些实际设计吧

网友(2010-06-11):
当你买一颗模拟IC,你可以从datasheet看到比较完整的框图,原理上基本上就一目了然了,如果你懂得电子电路设计,你肯定以为模拟设计just so so了...8P%]6aI8LGM:qL9z
然而要作出一颗IC绝非你所想象的那样,这与设计电子电路有本质的区别:
B;G8nI#mD-M9WG 1)IC必须在一个Substrate上完成,所有的器件都有相连的部分;
U7J3E!nD P 2)IC设计的误差,用电子电路,你可以买到理想的电阻,大容量的电容,理想的运放,而在IC内部,电阻是很奢侈品,它太占面积,电容只能是P级的,唯一可以随意使用的就是MOS,但MOS还有SUB和Buck之间连接的问题;再就是致命的问题是:电阻的误差+/-50%,MOS的Vth误差高达+/-20%;
%O)ZQw7S]%Y3i 3)温度问题:-25~+125是我们设计的一般温度要求,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2mV/C,150度的温度跨度让你无所适从!;?},UW7J1H&R&[
4)面积问题:如果不考虑面积,你依然可以做出你要的功能+性能,但价格因数迫使你必须用最小的面积,你必须在这经济面积内达到你的设计要求;
s\)v9o![:a4w 5)模拟IC设计就是挑战半导体的极限,有专家说过,做一功能模拟IC不难,做一性能IC不易;1Y5OKflx
6)模拟IC一般不超过1K个独立功能MOS,但要玩好这几个MOS,你要付出的是99%艰辛和耐心,再加上1%的灵感;模拟设计不是天才的工作,只有勤快人有收获.

网友(2010-08-23):
也是正要入门的,“模拟设计不是天才的工作,只有勤快人有收获”这句爱听。因为我是勤奋的人,呵呵~~

网友:
Razavi说做模拟靠的是经验和直觉

网友:
天才需要的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但是那1%的灵感远比那99%的汗水要重要~~~~

网友:
hpice, cadence virtuoso, spectre,

unix env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A:

    thxxxxxxxxxxxxxxxxx

网友:
PLL,这么大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小团队的任务量了,先把里面的电路基本的用途搞明白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建议你从比较好的经典的运放上手,还能赢得一些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