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13不能同时访问flash和双口RAM

楼主(2009-01-12):
硬件描述:6713外接fpga一个,flash一个,sdram一个,双口ram一个;
问题描述:将双口ram拆下来之后,访问所有的东西都正常,
                 将双口ram插上之后,访问双口ram是正确的,但是就不能访问flash了,sdram还是可以正常访问;
求助: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回答一下呢

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回答一下呢

网友(2011-08-10):
怎么隐藏了哈,看看

网友:
估计数据冲突乐吧

网友(2012-02-17):
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总线三态,片选信号等等是否正确。

网友(2013-01-20):
最好仿真一下

网友:
6713外接fpga一个,flash一个,sdram一个,双口ram一个------可能负载多,拓扑结构方面导致信号到达各器件波形不理想,或者是时序窗口不对

网友(2013-08-27):
看看时序吧,用6713没问题,跟fpga接口时序调对了吗,连外设主要看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