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路问题

楼主(2009-01-12):
有一道问题,老是搞不明白,请各位大哥赐教,最好列出功能表。问题如下:
在宿舍只有一盏灯,同住在此宿舍的3位同学要求在各自床头安装开关均能独立地控制灯的关或开。用最少的门电路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满足3位同学的要求。
先谢谢啦!

网友:
看看这样处理如何

3个开关,每个开关动作一次输出一个脉冲,对3个信号进行检测,一旦有脉冲就把灯的状态翻转一下;这样按道理每个开关均可以控制灯的状态

楼主:
不错不错,我怎么没想到呢。谢谢啦!

网友:
装修时候碰到过这个问题,要是多盏灯,开关和线路就得好好理一下了

网友(2009-05-12):
那最后电路图是啥样的 啊??

网友:
写个HDL程序比较直观

网友:
所有同学的开关全部并连在一起就可以啦

网友(2009-06-14):
是用HDL解决,还是用现成的门电路解决,用三个与门一个或门外加一个继电器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