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MATLAB主要用在哪里?

楼主(2009-01-12):
请问一下MATLAB主要用在哪里?

网友:
哪里都可以用,主要是系统级别的仿真。例如电力电子系统仿真,通讯仿真,航空仿真,电机仿真等等

网友(2009-02-21):
解个电路方程也可以用啊,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计算器,随手拿来用,功能却比一般计算器来的强大。总之,只要不想手算,它都可以拿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