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DRC导入 Rule规则文件后 出现了错误

楼主(2009-01-12):
在DRC导入 Rule规则文件后

run DRC时 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文件路径和很长的文件名)
Error INCL1 on line 269 of /(文件路径和很长的文件名)-problem with access,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180nm_layer_v2.6.cal

网友:
看看這個檔案"180nm_layer_v2.6.cal" 269行

problem with access,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

是不是有啥檔案路徑或檔名錯誤找不着?

网友(2009-08-13):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2-05-05):
看看那行,应该是路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显然是compile没过,是rule file的语法问题, 问fab或者自己看看svrf查查。

网友: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2-11-16):
回复 网友A:

    找foundry来解决吧

网友(2017-03-15):
我直接把几行注释掉了,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2017-11-01):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calibre的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