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隙的温度补偿问题

楼主(2009-01-12):
刚入门学模拟IC设计,请问一下关于带隙的温度补偿?一阶?二阶?
利用PN结的负温度特性与两个二极管压差的正温度特性相叠加,这样是一阶补偿吗?
那什么叫二阶补偿?

网友:
利用PN结的负温度特性与两个二极管压差的正温度特性相叠加的完整函数

网友:
抵消vbe的温度非线性是二阶补偿和高阶补偿的目的

网友:
因为Vbe和Vt都是多阶函数,不是直线,都是曲线,但是一阶部分一般远远高于其余部分。
因此简单的一阶补偿,简单的认为Vbe和Vt是直线,就只考虑Vbe和Vt的一阶部分的抵消。
而高阶补偿,在考虑Vbe和Vt的一阶曲线抵消的情况下,高阶项也考虑进校补偿,就是高阶补偿。
高阶补偿,特别是3阶以上,学术为主吧,不知道工程上有没有应用

网友:
Vbe和Vt都是多阶函数,不是直线,都是曲线,一阶部分一般远远高于其余部分

网友(2009-07-02):
Vbe是多阶函数,根据你的精度需求去改变电路结构进行补偿

网友(2010-09-28):
给你一个文章,看看具体表达式和补偿方法就行

A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pdf

网友:
I have read the paper befor, it's a good idea using different temperature two-oder coefficent when pnp is biased with PTAT or constant current.

网友(2012-11-28):
这个高阶补偿,很复杂的,比较少用到

网友(2018-04-24):
Vbe和Vt 是多阶函数,不是直线

网友:
高阶补偿在产品中很少用到。